[电脑] 拆修古董飞利浦190E1显示器

楼主(2023-07-17):
邻居的古董电脑坏了,据她说是插拔电源线时,插座打火了造成的,但我现场试机时发现显示器是可以显示logo的,只是随后就显示无信号,和一行字,大意是说进入休眠状态。

开始怀疑显示器并没有损坏,而是电脑坏了,于是打开了机箱检查,发现机箱内部灰尘并不多,但是cpu散热器支架断了,也就是说,风扇其实是悬空的。
由于手里没有debug卡,只能把CPU风扇摆放好,直接试机,发现键盘灯和硬盘灯可以控制和闪烁,拔掉内存再次验证,可以听到无内存时的BIOS提示音,可以确认机器已经post了,那只能是显卡接口或者是显示器这边坏掉了,于是把机箱接到我自己显示器上,确实可以点亮,那肯定是显示器坏了。
但显示器明明是可以点亮显示飞利浦的logo的,那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显示驱动应该是没问题的,问题出在了接口电路。
拆机,由于第一次拆这种显示器,研究了半天,才拆开。步骤如下:
撬开前面板
分离底座,需要捅后面的小洞,然后轻轻的摇摆拽出底座
然后后盖就可以打开了
拔掉插头,揭掉铝箔胶带,可以将电源板和驱动板暴露出来
仔细观察了驱动板电源接口部分,可以判定电源基本是没问题的,供电应该是都全的,主控IC应该也没问题,不然也不会开机显示品牌logo,而且按钮还能控制,首先排除这些电路,将关注重点放在上图红色矩形框内的接口部分
由于没有电路图,只能凭感觉来,根据故障现象为无信号输入,所以肯定先检查所有的F开头的电感,是否开路,造成无法把信号接入,结果检查了几个,发现也都是好的。
看信号线走向,发现还经过了几个6脚IC,丝印C16dJ,不知道是啥IC,由于两个接口都有这个ic,于是开始对比这几个ic每个pin的对地压降,反复比对了几次,基本确定vga接口这边的两个是坏的。
由于没有查到参数,不知道用什么代换,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将DVI接口那边挪两个过来,替掉VGA这边坏的两个
换完清洗掉助焊剂,然后组装试机,发现可以点亮了,维修完毕

网友:
开机3分47秒,这电脑还能要吗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这条件下能修复好使用太牛了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话说古董,还以为是大屁股CRT

网友:
拆东墙补西墙

网友:
那不如给它换根DVI线,而且显示会更清晰。

网友:
电脑只能装个NAS用用了。。。。

网友A:
看CPU散热器卡口,不会是AM3平台吧?真是老古董了

网友:
这招乾坤大挪移果然牛,在不替换新零件的情况下解决问题

网友B:
楼主白忙活了,VGA修好了,DVI又坏了,其实都不用修,一个转接头完事。

网友:
这古董飞利浦显示器当年还没卖给冠捷。
这能修好也是厉害了。

网友:
维修达人呀。

网友C:
这显示器看着咋这么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CPU散热器卡口,不会是AM3平台吧?真是老古董了

看散热器支架上的字,好像是AM2,不太熟悉am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白忙活了,VGA修好了,DVI又坏了,其实都不用修,一个转接头完事。 ...

关键是我就放2天假,还得带孩子玩,邻居家电脑只有这一个接口,也不想花钱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白忙活了,VGA修好了,DVI又坏了,其实都不用修,一个转接头完事。 ...

其实也不算坏,知道那元件是啥后,以后买到再补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显示器看着咋这么糊

拍照没仔细对焦

网友:
这个维修漂亮,充分利用元器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