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修爱普生LP-90KP电源板

楼主(2023-07-17):
这是第二次维修了第一次维修问题是07n90e场管坏了经测量别的都没问题一开始以为就是场管自身的问题由于手头没有一样的就用了一个12n60的换上了封装方式也不一样12N60是全塑封装的TO-220F封装方式而07N90E是TO-3P,没想到一星期后打印机又不工作了拆开一测量保险和场管都坏了,在看场管引脚的pcb板子有发黄的痕迹 难道是散热不好导致高温pcb板子发黄?

没法只能网上又买了几个拆机的07N90E,三天后换上拆机场管、保险依然没有输出,画电路图找问题吧下边是画的电路图,电路图画出来了在测量R2、U2时发现问题了,因为这两个是并联直接在电路板上用二极管档测试二极管值正反测量两次正常再用电阻当测量时居然到了600多欧姆,这个数值就不正常了没法也不知道是哪个坏了导致的 只能一个一个的拆了测试,到最后拆下2SC5482的时候测量才正常了,这个三极管标的是482 48E 网上找了一圈没找到,在淘宝上问了下客服才知道型号的,本来想买来着 后来不知道怎么想的直接搜了下电源板,发现电源板才二十多块钱,关键还包邮的 浪费半天时间直接买板子换板子了,省的还有别的问题再等着发货换件。

TO-220F封装方式

TO-3P封装方式

网友A:
现在不好处理的问题能换板尽量直接换板解决,来的快,好处理的换几个元件能处理还可以搞下,这个图画的不错,什么程序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好处理的问题能换板尽量直接换板解决,来的快,好处理的换几个元件能处理还可以搞下,这个图画的不错 ...

嘉立创的下单助手EDA? 应该是这个名字

网友B:
把输出部分也画出来,电路就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输出部分也画出来,电路就全了

输出部分就复杂了 这个有一个宽排线连接打印机的控制芯片 看着头痛

网友:
电路图画的不错

网友:
维修还是要以换板子为主的!这样效率和质量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