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给两轮电动车充电器换电源线,请教怎样固定电线

楼主(2023-07-17):
一般充电器原配的充电线从充电器出来那部分都是带有一体化的线卡子,最近发现充电的时候高压侧和低压侧充电线都发热,如果想换粗点的电线怎样固定在充电器上,主要是防拉拽

网友:
网上有专用各种规格的护线套,如果新线和旧线的外径一样也可以用原来的,省事的方法是在内外各用一根尼龙扎带固定

网友:
用AB胶粘死

网友:
我接线时都是把卡子两头的线剪断,然后用剪刀把原来的线钻掉只剩卡子,然后把卡子套在线上拉过头一些,再在线上要固定卡子的地方涂热熔胶后把卡子拖过去,不过我都是接线,没换过粗线

网友:
扎带最简单。然后是胶水。
有些甚至打结在里面。

网友:
里面打结防拉拽    再打胶固定一下

网友:
盒子打开,用电烙铁直接整根线更换,在扣上盖子时候,把接口处垫上绝缘皮压实。完美!

网友:
万能的尼龙扎带

网友A:
打个漂亮的结在里面就行了,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
裹点胶布,内外扎带。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里面打个结

网友:
我前两天把我的充电器改温度补偿刚解决了类似问题,你就买点热缩管,在电线上一层层的套,内长外短,套到粗的塞到卡槽里紧紧的时候,再里边套点+外边套点,只留卡槽处2mm不套,把线焊上,塞到槽里安盖完事

网友:
要完美有专用的卡扣,将就能用就打结或扎带。

网友:
轻微发热没有什么影响的。怎么品牌充电器? 线是多少平方的

网友:
有电阻就会发热

网友:
尼龙扎带或者热熔胶,就是丑了点

网友:
编码器上拆的

编码器上拆下来的

编码器上拆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个漂亮的结在里面就行了,最简单的办法

对头,也可外面多套个热缩管中间热缩两头抗折使拉力作用于外套上

网友:
我用两根轧带,一根扎在电源线和另一根扎带上,另一根扎带扎在散热口上。

网友:
电线发热,那得多劣质的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