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光电水位传感器问题求教!

楼主(2023-07-17):
      朋友的一台给花草自动浇水的机器,安装有光电水位传感器,能检测水箱中是否有水。现在故障是缺水指示灯常亮,机器不工作。机器上的光电水位传感是四线的(光椎是分开的),三线的光电传感器是一体式的,不知能用否?如能用,机器上的第四根线怎么处理。请教行家给予指,谢谢!(下图是机器上拆下来的四线的光电传感器)

网友:
这种很不准,这种很不准,这种很不准,

网友A:
给你个四线的传感器参考一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0#detail
这种传感器一般都是输出一个高、低电平的控制信号给单片机。
你如果要用三线替代四线的就要跑一下控制板的线路了!
找出哪根是控制线就好接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四线的传感器参考一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n57.1.0.0.68ed523clevcP8&id=540 ...

非常感谢!

网友:
拆了瞧瞧,呵呵,等等就变拆机论坛了

网友B:
理论上可以共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可以共地的。。。。。。

四线的分别是一电源,一地,另有两信号线:一是水位检测,一是检测水箱是否在位。三线的是没有水箱检测。现在我搞不懂的是水箱线,在水箱在位时,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知道了这个,也就可把这根水箱线接电源的高电平,或是接地的低电平,机器就能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