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饭锅越用越坏,神油砂纸补焊都治不好,换板了事

楼主(2023-07-17):
一只3L美的智能电饭锅,显示缺字,快速煮按键失灵,其他功能完好。3L小锅煮一二三个人的饭还是绰绰有余。有定时功能,晚上把米放进去,早上起床粥就已经做好了能吃了。从床底下找出来才用了几个月,功能按键失灵,连粥都做不了啦。
要我晨早起身煮粥,发你的梦!拆机维修。

拧下底部3颗螺丝,扳开提手,撬开外壳

显示按键主控板是双面胶粘住的,没有防水设计

显示按键主控板正面

背面

一共有两颗按键失灵,一颗用砂纸和磨砂橡皮擦打磨,一颗用WD40除锈润滑

仍然故障!
补焊了主控和数码管,短接按键,还是不行!

竟然是主控挂了!渐进式死亡。
从淘宝15包邮买了块板,等了3天。晨早起身做了3天早餐。
严重怀疑是进水受潮造成主控死亡。(虽然这个锅一开盖冷凝水就会漏到后面去,但后面没看到有进水痕迹)
给显示面板打7091硅橡胶(这胶水用了5年啦都没像704那样硬化)做防水。

修好了。又能安心睡懒觉了!

楼主:
做维修,怕的是花了大力气花了大把时间去修了却没修好,客户不满意就不愿给钱,不仅钱没赚到,口碑也不好。
所以在替换组件(主控板)不贵的前提下,以更换主控板为上策,维修数码管为下策。
15块钱换主板能包好,我还修个啥不包好的数码管?
维修一个骗老人用千元买的紫砂汤煲,及分辨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的方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716021

我修的这个汤煲就不仅是数码管坏,主控板也坏。如果先修了数码管发现不行,又得买主控板,这样做维修绝对亏本。

网友:
我10几年用坏3个电饭煲,没一个是电路的问题。

不是盖子坏, 就是密封圈漏气了,就是上盖按键变形扣不住了。

目前米家微压IH电脑煲只有风扇噪音,尚未有其他问题。

网友:
据说数码管坏也有可能会影响到按键,所以不妨把数码管换掉试试?

网友:
以前的电饭锅就一个开关,煮好跳到保温,10年不坏

网友:
确实电路板不容易坏!

网友:
国货当改进!

网友:
这个也不一定是主控,最大可能还在外围

网友:
我还在用松下纯机械电饭煲。

网友:
正如3楼所说的,数码管缺划的话,应该先换数码管,如果还是不能正常工作再判定主控的问题也不迟!

网友:
功能多带电路板大都爱坏好在有现成板价格不贵

网友:
我修过几次,没遇到主控坏的,都是线断、进水腐蚀、按键失灵等小毛病。

网友:
电路板不容易坏

网友A:
家里有个八十年代的三角还在正常使用,那内胆真不是一般的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有个八十年代的三角还在正常使用,那内胆真不是一般的厚

三角 和 钻石 一样,都是原国企的广州出口集团的,内销的老货和出口品质一样,价格贵质量好。
我家的老三角电饭锅用了三十年,前几年才把电源线锈断了,换成美的。

网友:
不错,15块换了块控制板,电饭锅又焕发了青春。

网友:
15还行又能用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