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优盘读取过程,usb口触片电流是否会增大导致数据传输不稳定?

楼主(2023-07-17):
ventoy启动iso文件,
当iso文件较小时一般没问题,
启动大iso文件时常会出现黑屏情况
有没有可能读大文件时,触屏持续大电流导致热胀冷缩接触不良,由此导致黑屏

网友A:
U盘的Flash有坏块导致文件无法正常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的Flash有坏块导致文件无法正常读取。

有时候启动成功,有时候启动黑屏,怎么知道是否有坏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时候启动成功,有时候启动黑屏,怎么知道是否有坏块?

重新量产一般能屏蔽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量产一般能屏蔽坏块。

优盘量产类似于硬盘低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盘量产类似于硬盘低格?

百度的解释,也可以说类似硬盘的低格吧。量产可以调扫描等级(严格度)找出坏块并屏蔽,可使U盘更稳定。

网友:
可以更换个U盘再试,一般发热是有的,U盘持续读写特大文件,温度最高时可能超过60度

网友:
U盘供电还是够得。大概率是有坏块。重新量产。

网友B:
量产的选项可以是低格可以是高格,比如清除所有块就是低格,清楚好的块55AA是高格

ISO大小影响启动成功率还是因为镜像文件本身原因,超过一个延迟点的时候读取可能不完整,尽量使用小型镜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产的选项可以是低格可以是高格,比如清除所有块就是低格,清楚好的块55AA是高格

ISO大小影响启动成功率 ...

超过一个延迟点的时候读取可能不完整,为何会这样?
不是自己做的pe,是人家做的

网友:
坏块的可能性更大,特别是质量不好的黑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过一个延迟点的时候读取可能不完整,为何会这样?
不是自己做的pe,是人家做的 ...

一般这种Loader程序都有一个超时检测,不会死读某个文件防止系统锁死,要么用量产要么GRUB/GRUB2/GRUB4DOS做个硬链加载,老实说GRUB家族兼容性更好,Ventoy本身就是GRUB2的产物,学一下写menu.lst,挺简单的其实

网友:
不至于吧,进系统大文件读取一样啊
读大iso有问题 先排除内存大小问题

网友:
内存不够吧,都是读到内存还要虚拟个盘出来,所谓兼容性好是指多数主流和老爷机都能正常启动,那内存使用规划就要讲究一些

网友:
用Urwtest跑圈测试一下U盘,先排除是不是flash有坏块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