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萤石C6TC-32WFR摄像头拆解

楼主(2023-07-17):
外观长这个样

底部脚垫三颗螺丝卸下就可以打开

主板卸下来 先看主板

2.4G天线

瑞昱RTL8201网卡芯片

H1201DG网变

海康自己打标的 HK-2015-6 主芯片

TF卡插槽

MS41939 电机驱动

主板背面

德州仪器的 ULN2003 达林顿驱动芯片

固件芯片 25Q127QSIG 16M

无线芯片 马牌的

卸掉主板底壳里就没东西了

底壳材质为PC 生产日期为17年8月

接着拆上部分

掀开盖盖就能看到镜组部分

上盖

透明镜片通过全卡扣的方式固定

左边黑色的是支架 中间是传感器主体 右边是电机

拆下电机

镜组主体取下

固定主体的座

底部轴承部分拆开

这个白色的是上托盘 主体固定在这上边

另一面

材质为PC+20%玻纤

水平方向的驱动电机

材质同为PC+20%玻纤 生产日期为17年8月

另一面

麦克风的导音孔

拆镜组部分
撬一下卡扣就可以分开

能看到的电路板了

打胶固定的排线是跑图像信号的

上边两个线座是给补光灯供电的 下面很多线的是跑供电跟音频信号

将电路板取下

红外补光灯珠 共两个

COMS部分

索尼的低感光度COMS

镜头

全家福

完~

网友: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挺复杂的。

网友:
想买2个乐橙的TS6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做工真不错啊

网友:
莹石,乐橙,都是两个差不多的。

网友:
这居然是星光机

网友:
这款传感器大一点,图像效果比一般的要好

网友:
拆的很清楚,主板有点像小钢炮的

网友A:
萤石的东西现在越做越差了,19年买的三个200w的C3C和1个云台机用到现在一点毛病没有,去年买的两个400w的有一个天线断了,连换3个都是天线根部断裂,气得我直接不换了直接704粘死!还有去年一起买的云台机,放那边老是天亮了还是黑白模式,保内换了个没用两月竖向步进电机挂了!结果再问已经过保了,拆开步进电机一看,里面一个齿轮掉齿了,还买不到,没办法自己买了个步进电机换上了!

网友:
那个立式的2.4G天线是美国一家公司的专利,我拆过类似的,当时还印着专利正在申请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萤石的东西现在越做越差了,19年买的三个200w的C3C和1个云台机用到现在一点毛病没有,去年买的两个400w的有 ...

只能买老的产品,2020年4月以后出的摄像头都不能连接硬盘录像机

网友:
萤石C6C质量还可以,就是APP广告有点多了。。。

网友:
萤石摄像头做工不错

网友:
做工挺好的

网友:
只要绑定就没用了

网友:
这摄像头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我以前的手机号已经注销,密码也忘记了,能清零吗?能破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