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吊扇调速开关,能不能给12v直流电机调速?

楼主(2023-07-17):
电路很简单,用这个能不能给12v直流电机调速?可控硅前面蓝色的是什么元件?

网友:
只能用在交流电,蓝色的应该是双向触发二极管

网友:
肯定不能用在直流上

网友:
这个应该是连续可调。

网友:
不能用在直流上

网友A:
这是不是应该也有年代了?

网友:
这种调速开关工作的时候会产生噪音!

网友:
这个可能是可控硅调压用在交流电压的直流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是应该也有年代了?

十年左右

网友:
用来给电灯泡/小电钻啥的调速是可以的,直流下需要震荡电路来触发。

网友:
可控硅调压的,不能用在直流电上,可以给白炽灯调亮度,还可以给电烙铁调功率。

网友B:
吊扇上的调速器,上一代的电感调速器

网友:
交流型的,直流电用不了。

网友:
这种可控硅很容易坏,我都买了5个来替换了。
低速高度都有声音,高速时风扇风声大盖过了而已。

网友:
可控硅调压有20年了

网友:
调速开关和12伏风扇之间,加个12v线圈工频变压器。

网友:
蓝色的是db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吊扇上的调速器,上一代的电感调速器

第三代了吧,第二代是电容调速,我见过用一排电容调速的。

网友:
理论上可以的,但你需要用工频变压器,你用12V的话,可控硅电路中的电阻、电位器需要修改,具体多少你粗略算一下就知道了,自己慢慢测试。
还有就是电机的整流桥后面不要加滤波电容。

网友:
费这劲干嘛,累脑子,不省钱,也不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