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关于616控制板问题检修建议(JBC245,T12))

楼主(2023-07-17):
开局先放图,让我笑一会

最强国产jbc245,烙铁头都融化了,然后还TMD能用

这个是坛友今早发我的,故事是这样的:我送给这位好朋友坛友一张白菜jbc245控制板空板,他回去自己焊接。焊接后测试不加热,发图给我,我一检查发现有三处电阻使用错误,给他提了出来。然后坛友自行更改,结果热失控了,坛友发现时烙铁头都融化了

还好没出事故。以前也看挺多坛友焊接完616控制板出现挺多问题,正好前段时间我卖给坛友焊接测试好50多张白菜jbc245控制板(616改),就把我总结的几点经验再这里说下。

1,焊接好的控制板不要接烙铁芯,直接上电,12-24v,jbc245用20v,这时红灯闪一下就变绿灯,这说明控制板没问题,可以上烙铁芯测试了。如果上电就长亮红灯或者绿灯或者红绿都亮,那就说明控制板有问题。

2,带烙铁芯测试,烙铁芯不受控,红灯长亮,检查pmos是否击穿,mos很容易买到假货。如果mos是好的,检查与10k电阻并联的电容是否用错(lm358第3角),这个应该用103电容,如果太小可能会失控。

3,不加热,绿灯常亮,检查4148二极管(T4),这个焊接错误或者损坏,就会导致不加热。

4,以上检查都基于电阻焊接正常的情况下,lm358是稳压后使用的,所以lm358最不容易坏。78l05在24v下很容易坏,个人建议用耐压高电流大的ldo,或者用DC-DC。

---------------------分割线--------------------------

坛友 兔包公  提议解答:
JBC245失控,检查 R8 C5/R1 C3 ,这里R8是10K,C5是103. R1是205,C3是104,注意C5不能低于103.

有其他问题留言,大家一起探讨。

楼主:
手机码字真累。。。。。

网友:
楼主热心又负责!

网友:
手机是没有电脑方便,不然电脑估计都要淘汰了,楼主的建议好,一步一步测试免得失控

网友:
烙铁头融化了成这样了还能用,我也笑一会儿。

网友:
太搞笑了,看出来烙铁头身残志坚

网友A:
建议你上个电路图出来…以便查询,好像这批次问题多,不受控,试下J245,16v电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上个电路图出来…以便查询,好像这批次问题多,不受控,试下J245,16v电压看看? ...

检查 R8 C5/R1 C3 ,这里R8是10K,C5是103. R1是205,C3是104,注意C5不能低于103.

网友A:
引用 楼主:
检查 R8 C5/R1 C3 ,这里R8是10K,C5是103. R1是205,C3是104,注意C5不能低于103.

你看吧,这不就一眼命中目标了,哎,这不就直接看出问题了嘛?不知其他的坛友收到的板有没有焊错这颗电阻,起初到手我测试看能加热,就拔电扔一边了,后来再用表现调最低能正常加热,最后加热到一定温度后不受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吧,这不就一眼命中目标了,哎,这不就直接看出问题了嘛?不知其他的坛友收到的板有没有焊错这颗电阻 ...

呀呀呀,这个真怪我。。。。测试正常就发货了。没仔细调温检查。。。

网友B:
我有两块有问题板,一块不接手柄显示正常,接手柄红绿交替闪是什么原因,调温度上不去;还有一块接手柄绿灯闪,不加热,带点拔了手柄78l05炸了,用的24v2.5a电源,万用表测是25v,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块有问题板,一块不接手柄显示正常,接手柄红绿交替闪是什么原因,调温度上不去;还有一块接手柄绿灯 ...

发热丝阻值才2.几欧,负载电流过大,有种可能就是电源打隔保护,所以绿灯闪,最起码要上6A的电流

网友:
手机码字,确实不方便。但方便了及时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丝阻值才2.几欧,负载电流过大,有种可能就是电源打隔保护,所以绿灯闪,最起码要上6A的电流 ...

他的是T12

网友:
你出一些焊好调好的板子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块有问题板,一块不接手柄显示正常,接手柄红绿交替闪是什么原因,调温度上不去;还有一块接手柄绿灯 ...

换个手柄,或者单独接烙铁芯看看。这样只能怀疑手柄问题,特别多功能手柄。

网友C:
限额限额天天限额,也不知啥时候取消竟然烧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限额限额天天限额,也不知啥时候取消竟然烧成这样了

限额是什么意思?啥限额?你指的是什么?

网友:
热失控容易酿成事故

网友:
电脑码字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