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混动车型直流桩取电器维修顺便开发直流桩取电板逆变 都是台风惹的祸

楼主(2023-07-17):
最近广东沿海地区受台风影响 雷雨天气要持续一周之久 最关键是风大雨大 暴雨说来就来 街道上水淹的 树枝刮段砸伤的造成很多自然灾害事故 果不其然 我直流取电器也被受其害 幸运的是没有造成触电等事故

上班地方工业园区里就有直流充电桩 而我的车型又是混动 别克蔚蓝6 仅支持220V3.5KW充电 要2个半小时充满  随车自带的只是1.6KW的慢充
那就从TB上150左右买了个3.5KW的充电枪与直流取电器  其实充电枪我自己也可以改 网上教程是改电阻阻值与什么 不想破坏原装充电器 这玩意万一改错 把车给整坏不划算
直流取电器也是 自己也大概知道原理 就是把充电桩的直流电取出来 逆变成220V再通过买的3.5KW协议枪给车子充电 毕竟大功率 还是再TB上花了1890买了台 真是贵 直到收货当天就把防拆标签给破坏掉拆开看内部 才知道这是妥妥的赚我1300至少 也就他家的看起来还算好看一些 开的模具比较好 其他家的看起来就呆板 公模

用着还行 只要充电桩没有限流保护  有的直流桩只提供大电流 低于7KW直接给跳枪了  工业园区有三个桩 6个枪  只有两个枪支持小电流不跳枪 新建的充电桩 刚开始的一两周1分钱一度  后来慢慢的3毛 偶尔9毛9 基本都是3毛去充的
以下为部分订单截图

前天晚上 台风没来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点雷雨了 只是轻微
我的车 混点混动只有55km纯电续航 用电比用油安静又舒适 所以我是每天都很自律的充电 这次充电之后就回去睡觉了 12点左右台风正式来了 雷暴天气  我还特意把取电器放在了较高位置 但还是被漏下来的雨给淋了 从顶部的表头位置渗水进去了
果然易能电APP显示充电中 但Ibuick APP 与安吉星APP均不显示充电  已经睡了 那就不管它了 远程结束了易能电充电

第二天早上去看了下 现场  取电器上还带有水珠  我反手触了一下取电器没漏电 重新启动充电  取电器协议板工作 显示取电中 但是220V没输出  我心想这下肯定烧了
周末忙着家里装修  周一了 拆开看了下
先看内部图 一个协议板 一个逆变器 一个取电座 空开  16A插座

网友A:
电费这么便宜???几分钱

楼主:
仔细观察 发现了协议半主控位置有进水痕迹 赶紧用洗板水刷刷先 希望主控别给干坏了 幸运的是主控没坏 刷完后 从取电座供12V待机电压 协议板可以正常亮灯

接下来检查逆变器 将逆变板子拆下来 已经看到 板子底部的铜箔都给炸断了 同时正面的辅助电源部分有明显漏电拉弧痕迹

那就焊接起来先 然后洗板水刷干净拉弧痕迹 点安规胶固定

通电测试 我是用256V 经过桥堆蒸馏滤波 输入到大电容端 提前测量了逆变功率MOS都没击穿 奇迹的是逆变正常输出220V很稳定

然后再看一下逆变板子全貌

单片机控制软起动及PWM部分 做工还行吧 逆变电路也不是特别懂 网上查了一下大概2-300元 这个商家有点坑 说的是5KW的取电器 内部却用4KW的逆变板

网友B:
我这充电最高我冲过一块六毛多的,现在白天1.2,晚上0.66

楼主:
用胶水吧顶部表头处粘了一些这个表头也特别简单 就是220V取电 一个取样线圈信号给库伦计显示出来 也很幸运 没烧坏表头

顺便拍了一下协议板上一些芯片型号 无非就是取样 运算 协议转换 这些吧  算了下成本也就500以内  因为这家的外壳做的比较精致 估计模具费不少 还有一个容纳箱叶恒精致 出去运费 推广销售提成 纯利润1000没有那也得有800吧 都心动自己也组装着卖了

楼主:
5月1号上牌  开了7000多了公里了 回了次河南3000公里  我开车开的比较多 下次感觉直接买纯电动比较合适   待会去充电试一下  别  砰的一声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充电最高我冲过一块六毛多的,现在白天1.2,晚上0.66

我这里0.3-0.9不等 新开的充电站

网友C:
看做工感觉很不错啊。

网友D:
利润200%
充电协议大统一就好了。

网友E:
至少上传几张外观全局图吧

网友F:
你这充电没有收服务费吧,我看好多人充电还另外收取服务费

网友:
明天台风又要登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5月1号上牌  开了7000多了公里了 回了次河南3000公里  我开车开的比较多 下次感觉直接买纯电动比较合适    ...

老家是河南的吗?河南哪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充电最高我冲过一块六毛多的,现在白天1.2,晚上0.66

我这里上班时间费用3毛  夜间9毛  含服务费  这几天台风就先不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费这么便宜???几分钱

夜间9毛 上班时间3毛 已经包含服务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做工感觉很不错啊。

完全是组装在一起的 组装工艺不严谨 刚买回来的时候 固定空开的螺丝都掉一个在里面 哗啦哗啦的响 为了安全我私自拆开取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利润200%
充电协议大统一就好了。

这玩意就看有没有承担风险的胆子了  毕竟是高压大电流 把车或者充电桩弄坏了 到时候连带责任赔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家是河南的吗?河南哪的呀

平顶山的  你是哪里的呢老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至少上传几张外观全局图吧

外观做的算是比较时尚的 还带一个泡棉防护的拉链收纳箱  模具费得一定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充电没有收服务费吧,我看好多人充电还另外收取服务费

同样收服务费 具体多少他们自己定 最低的时候是3毛已经包含服务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