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七彩虹SL300 120G 量产记实

楼主(2023-07-17):
最近买二手固态硬盘上瘾了,120G的二手固态硬盘,16元多一点点,还是挺满意的。这不,陆陆续续买了8块。
第一块第二块,没有重新开过卡,感觉挺好,就继续买。
以后的六块,都是重新开过的,其中前5块,还是基本满意的。
最后的这块,今天到手的,七彩虹SL300,到手用CrystalDiskInfo一读,显示Sandisk,再一看容量,显示126.7G,这容量,应该马上知道翻车了。
用urwtest1.8.exe测试,写入速度还是不错的,200M+稳稳的,没掉速,可是要等读校验的时候,卡死了。
于是拆机,准备开卡,发现是SM2246EN G AA的主控,这主控大家都应该熟悉,有开卡工具的
再看颗粒,是SK HYNIX H27Q1T8CCE3R。
于是论坛上找开卡工具,费了许多M币(家元)啊,各种版本的试,总是开不了卡。
识别主控没问题,就是卡在识别闪存上。
于是继续查,找到一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3670-1-1.html
按贴主的提示加入到flash.set中,可是sm2246en的开卡工具却不能工作了。

修改参数后已经开卡成功,正确参数如下:
Hynix,1Tbit,H27Q1T8CCE3R=AD,3A,15,A7,44,4A,1,16,1664,4096,0256,2120,1800,02000,02,02,04,2,22,16,0,05,7E,09,0000,BF,BE,11,25,10,25,10,00,46,00,09,11,8F,00,40,1,0,02,04,06,08,03,00,3,01,01,02,7E,09,01,00,00,00,00,77,77,66,66,

灵机一动,用SM22546XT的工具开卡试试,居然能工作了,但是这块固态太差,坏块太多,只好重新设置,重新开卡。
准备跑RDT,现在已开完卡了,正在插在充电器上跑RDT,等跑完RDT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现在把图片和开卡工具分享上来,工具中的flash.set已修改。

楼主:
目前正在跑RDT中,按网上的说法,摸主控不发热了,就是RDT跑完了,现在已半小时,灯还在走,主控也是热的,继续等待中。

网友A:
46en的主控,赚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6en的主控,赚到了

可是用2246EN开卡工具,FLASH.set该怎么改啊?我改了总是不行。另外DRAM TEST也通不过,猜测是缓存挂了吧。

网友:
我以前收这个二手的时候19年60左右还是2246XT  不过颗粒也是现代的 开卡后 用不了几天又会出现坏块。 你这个主控赚啊

楼主:
NT5CB64M16GP,缓存设置330MHZ 1G DDR3,DRAM TEST总是报错,查代码,说是size错误,难道这个不是1G?其他大小也试过,没有一种可以通过DRAM TEST,是缓存挂了吧

网友B:
加油吧!没有买够300个盘在这里都算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油吧!没有买够300个盘在这里都算菜鸟

哈哈,体会深刻!

楼主:
引用 楼主:
NT5CB64M16GP,缓存设置330MHZ 1G DDR3,DRAM TEST总是报错,查代码,说是size错误,难道这个不是1G?其他 ...

设置380MHZ  128M DDR3L ,DRAM TEST可以通过了。

楼主:
H27Q1T8CCE3R 的颗粒,在SM2246EN 中如何添加 flash.set以支持开卡,麻烦各位大侠支招。谢谢。

楼主:
现在RDT测试2个坏卡,只能用2246XT重新开卡成功,写150M,读250M,urwtest跑圈通过。不甘心啊,2246EN开卡不通过。请教各位大侠,2246EN怎么样添加flash.set 参数以支持hynix H27Q1TBCCE3R  ?

楼主:
跑个圈,跑个分,挺好

网友:
感谢大师们的步骤分享

网友:
好厉害的手工啊,我也想

网友C:
引用 楼主:
NT5CB64M16GP,缓存设置330MHZ 1G DDR3,DRAM TEST总是报错,查代码,说是size错误,难道这个不是1G?其他 ...

南亚的缓存标容量是xxxM,实际上是标*16÷8,也就是2倍是实际容量。
打标128M,是256M的。
其他以xxG打标,÷8是实际容量。

网友:
玩固态,要吹焊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南亚的缓存标容量是xxxM,实际上是标*16÷8,也就是2倍是实际容量。
打标128M,是256M的。
其他以xxG打标 ...

感谢指教,原来这块缓存是128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