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3C S1208V交换机维修

楼主(2023-09-07):
录像机全部通道都不在线 一看交换机网口灯一个都不亮

得 交换机坏了 就带回来看看能不能修吧
一拆开铁壳 瑞昱的方案 主芯片是RTL8370N

八脚芯片型号为 GT24C32B-2UDLI 32K Bits 存储器

背面没有元器件

过孔 加强散热

上电测试发现主芯片发热异常 切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短路保护)
海鲜市场24块钱买了两个剪板的芯片(别学我去买剪板的 去TB买全新散装的都好)

开焊

两个芯片里只有一个是好的 换的第一个上电有三个网口指示灯常亮 且发热也挺大 换第二个才修好 QAQ

完~

网友:
装散热片啊

网友:
修的不错是说,不过8口的交换机,海鲜市场淘一个不更好?

网友:
还不错买了两个剪板的芯片,要不还得折腾。

网友:
这机器才服役一两年就挂了

网友:
这手艺还是可以的

网友:
剪板的好坏不保,除非某些芯片带程序的只能买旧的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主控芯片坏?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不管咋样还是比买一个回来便宜点。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
修好就行呀!

网友:
交换机发热应该不大吧

网友:
交换机现在不贵,一般芯片出问题了都是换新了事。维修效费比不行啊,如果是自己想练手那就两说

网友:
二手鱼直接淘一个成品就好了。。。。

网友:
这手工费都可以买个新交换机了

网友:
助焊剂贵嘢哦

网友:
这个没什么维修价值了吧,家里还丢着三四个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