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有必要搞一个净水系统吗?

楼主(2023-07-17):
一直都喝桶装纯净水,最近一桶18.9L涨到16块一桶了(3楼,没有电梯,价格可能含上楼费)。
感觉有点贵了,而且最近又出幺蛾子了,要预先买水漂,200块起卖,感觉要跑路。

网友A:
家里一直在用小米的净水器。

网友:
玩健身房的套路了。

供水那么脏,胶管也有沉淀物。如果不过滤,全部都喝进去肚子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一直在用小米的净水器。

应该可以直饮吧?大概多少钱?

网友:
买个通用滤芯的RO净水器,几百块就可以,比那些几千的好,换滤芯还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直饮吧?大概多少钱?

看买哪款,我用的400G,一号滤芯199,一年换一次,二号滤芯499,两年换一次

网友:
天天烧白开水,也没什么病

网友:
用的小米,还没换过滤芯

网友:
自己买两个桶,一个装PP棉,一个装超滤就可以了,直接喝问题也不大了,一般市政自来水不需要反渗透!

网友:
论坛有DIY过滤系统的

网友:
看地区水质,还要看新老城区
水质好硬度低的地区,新城区新楼盘可以不装,老城区老楼盘最好装个超滤。
水质差硬度高的地区要装就装纯水机,超滤只能过滤固体如泥沙细菌等,过滤不了水溶性物资

网友:
也想自己D个净水器,通用滤芯那种。耗材便宜

网友:
九阳的也不错 ,基本一年换一个芯

网友:
很多的桶装水就是个坑。
我们这边某水厂,生产地址在闹市区,应该是用的自来水,自己去灌要3块,成品桶装水18.9升卖4块,在麦饭石罐子里走一趟卖10块。

网友:
我之前就有计划,400g ro通用过滤,也就五百,自己完全可以组装个

网友:
天天喝白开水

网友:
桶装水说不定就是直接灌的自来水!自己买个五六百的反渗透净水器,滤芯都是通用的,一个600G的RO膜也就一百三四十元左右,最少两年换一次

网友:
买个净水器比一直买桶装水划算

网友:
这边不管经不经过净化器,水烧开后锅底都是一层白色粉沫,净水系统好象也没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