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开卡坏块数对不上啊

楼主(2023-07-17):
2258xt的主控开卡之前短接识别出40个坏块开卡完成后显示41个 这个坏块的数量以哪个为准 右边的翻译是开卡成功后双击后翻译的 但是下边的坏块数也和41也对不上

换了个软件继续开卡结果一样

颗粒ID

设置

RDT结果

网友:
不懂,好奇,围观,路过

网友:
这有啥好奇怪的,多出来一个块那是保存rdt信息的,,你开卡的时候选择不参考原始坏块那开出来还是40

网友A:
这个表里显示的并非坏块数,而是maxecc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里显示的并非坏块数,而是maxecc值

我点的位置不对 所以在RDT Result里看不到坏块的值?  还是就没有新增的坏块所以不显示  这块固态是我自用的最近发现速度慢了有些软件用着也不正常 所以在PE里检测了下坏道 一开始就检测出两个坏块就直接开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点的位置不对 所以在RDT Result里看不到坏块的值?  还是就没有新增的坏块所以不显示  这块固态是我自 ...

每个ce的坏块数以这个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ce的坏块数以这个为准。

一共一百多个坏块?那我开卡是不是要降容 现在开卡容量是一百一十多G,开卡先跑的RDT,插充电器运行了一小时两分钟 这个运行时间应该不是最低的我记的快的话三十分钟四十分钟的都有 这个运行时间长说明读取速度慢坏块多些吧,但是最后结果显示初始坏块计数是41 而下边第一个颗粒显示47第二个颗粒42第三个14个照这个坏块数量开出来的容量应该是七八十G 的容量吧  容量我选择的是自动的没选固定容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共一百多个坏块?那我开卡是不是要降容 现在开卡容量是一百一十多G,开卡先跑的RDT,插充电器运行了一小 ...

能开出来多少容量,需要参考坏块数最多的ce,木桶效应,你懂的。

4个ce中,坏块数最多的数量是47,这个数量,我感觉开120G没问题,开128G有可能开不出来。

网友:
开好了吗大佬都解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开出来多少容量,需要参考坏块数最多的ce,木桶效应,你懂的。

4个ce中,坏块数最多的数量是47,这个 ...

明白 总感觉哪里操作不对 我再从新跑RDT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 总感觉哪里操作不对 我再从新跑RDT试试

破解木桶效应也不是没有办法。内外交错全部关闭,就没有木桶效应了,跟2246en一样,内外交错越小。可用容量越大,,2246en减小交错很容易。2258 xt改交错难度很大,整个论坛也没几个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破解木桶效应也不是没有办法。内外交错全部关闭,就没有木桶效应了,跟2246en一样,内外交错越小。可用容 ...

对于我这个才开卡没超过二十块的新手来讲你说的内容有点深奥了 慢慢来 一点点的向大神学习 只要一直坚持 知识是一点点积累的 向大神们学习!!!

网友:
又学到了,真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