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怒砸无牌山寨手机充电器,确保用电安全

楼主(2023-07-17):
小孩买手机,奸商"免费"赠送的手机充电器,三无产品

尺寸倒是小巧,但安全没有保证
为了杜绝安全隐患,用锤子怒砸充电器,同时看看高科技产品的做工

锤子镇楼,八方大吉

产品外观

一个USB接口

产品参数

电源高度,28mm

电源宽度,26.5mm

说尺寸可能没有什么印象,
那就跟7号电池参照一下

这类产品,插头不可能是铜的
铁的倒是正常水平

一锤子一下,电路板就抽出来了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背面

安规电容Y电容的位置,用一颗小瓷片电容就代替了
成本能省不少

有IC的产品

红圈位置,安全距离不够了

来个全家福,直接扔垃圾桶
再也不见

安全无小事,最好不要使用这类三无产品
大品牌手机的充电器,最起码安全有保障

网友A:
还有比这个更垃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比这个更垃圾的

我拆过更垃圾的里面是一个13001三极管,输出无稳压,用IN4148整流,连老人机都充不进电,老人机还是5V 500ma充电头的那种。

网友C:
厂名都没有的就别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比这个更垃圾的

是的,这个最少还是有IC的,基本架构还行

就是安全距离不够,有次充电最,摸到USB充电口,有电手的感觉

算不符合安全要求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拆过更垃圾的里面是一个13001三极管,输出无稳压,用IN4148整流,连老人机都充不进电,老人机还是5V 50 ...

RCC方案,最差的那一种,以前的万能充多采用这种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厂名都没有的就别买了。

看到了就一锤子,不留任何余地

网友D:
这个最少还是有IC的

网友E:
只能小电流充电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最少还是有IC的

主要是安全距离不够,存在安全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能小电流充电还行。。。

要小电流充电,首推老苹果充电器,那个虽然5V 1A,但充电器本身做工确实没话说,那材料,感觉做到5V 2A都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这质量也太差了,完全就是电子垃圾

网友F:
高压容易直连usb输出,太不安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压容易直连usb输出,太不安全了

是的

其实电路板上面有足够的位置,USB端能避开高压端的,这个应该算没有请设计师,

所以,砸了是对的

网友:
八十,一锤子搞定

网友:
反正送的砸就砸啦

网友:
铜箔当保险,这货也太简单了点,省料省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