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比亚迪E5空调压缩机更换涡旋盘。解决空调制冷效果的问题。

楼主(2023-07-17):
最近我的比亚迪E5空调有点不给力。特别是正午太阳大的时候,车里开个空调还有差不多30度,热死个人。

看下图关键信息:车外31度,车内30度。蒸发器18度。补充了冷媒,不过没啥用,效果还是不行。

怀疑是压缩机问题。这款压缩器用几年磨损后,会出现压力过低制冷效果不行。买个拆车的压缩机要差不多一千块,而且怕用不了多久又出现问题。
网上找到这款压缩机改良款的涡旋盘,于是下单购入。改良款的涡旋盘里加入了密封材料。不知道耐用性怎么样。

顶起车子,拆轮子。标准操作,车轮垫底下以防万一。

拆轮子跟挡板后,可以看得到压缩机。压缩机型号为BC14,电压为653V

断开整车高压(高压开关在车内扶手箱下面过程忘拍了。)断开压缩机的供电及数据线接头。

本来想不拆下来直接在车上更换的,可是好难对准位置。

费九牛二虎之力拆下压缩机。修车是个体力活。

拆车的跟新件对比。拆下的涡盘中间没有密封件。磨损后间隙大导致泄压。

组装好,加入压缩机冷冻油

省略装车拧螺丝过程。抽真空、加冷媒忘记拍图了。上效果图
蒸发器温度已经降到5度。冷媒加少了一点,标准是600克。这个是加了500克左右的效果。再开一罐又用不完浪费。就这样了。

花费清单:改良款动静盘200元 密封件113元,冷媒冷冻油131元,真空泵266元。总计花费710元。

网友:
这价格赶上一台全新的窗式空调了

网友A:
这和家用空调的压缩机很像啊,竟然是涡旋式的,汽车不应该是活塞式的的嘛

网友:
赚了一套真空泵,另外这压缩机位置也挺奇葩的

网友:
第一次看到汽车空调压缩机这种结构,这都能自已修,牛B

网友:
这都能修,牛人。估计这种压缩机跟本就用不了我长时间。

网友:
自己修车,我是想都不敢想

网友:
楼主可以啊还挣了一台真空机,厉害

网友B:
楼主可以开个店里工具都有了,

网友:
电动车压缩机是这样的,长见识了。楼主动手能力

网友C:
按这难度去4S恐怕得3000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这难度去4S恐怕得3000起

不止,全新的压缩机4000多一个,加工时费,冷媒费用估计要5000多。路边维修店维修3000。抖音里面了解过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开个店里工具都有了,

还差个升降机,主要是没地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和家用空调的压缩机很像啊,竟然是涡旋式的,汽车不应该是活塞式的的嘛 ...

新能源车的,压缩机变频的。设计跟家用空调有点类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这难度去4S恐怕得3000起

1100 我换过 比亚迪e5的油车速锐的压缩机

网友:
学习了,我2015唐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00 我换过 比亚迪e5的油车速锐的压缩机

油车的压缩机便宜很多。电车的压缩机是带电动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00 我换过 比亚迪e5的油车速锐的压缩机

这个电机就2kw,变频的不便宜

网友:
压缩器用几年就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