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显示器集中供电号还是单独供电好?

楼主(2023-07-17):
组了一个三屏显示器,是12v的 是单独用三个12v的好还是用一个大的12v然后一分三dc的好
用一个电源的话,会不会有可能一下烧三个显示器,或者其中一个抽风了,把别的两个也烧了?

网友:
单独的好一点吧有的显示器有识别电阻的,

网友:
集中供电比较好

网友A:
方便维修就单独来。
省钱就集中一个供电。

网友:
如果是我会用集中

网友:
如果是我也会用集中供电

网友:
我有一个用集中供电,没出过问题

网友:
看情况,如果空间和费用允许,肯定分开供电好。

网友:
我光猫路由显示器都是12V的,就用一个300W的电源集中供电了

网友:
家里搞个12V备用电源才好。但很多显示器是220V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便维修就单独来。
省钱就集中一个供电。

集中的应该更贵吧

网友:
把三个显示器电源绑在一起,共用一个220v插头
既要又要,赢两次赢麻了

网友:
相对来说集中的比较容易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中的应该更贵吧

没有,集中便宜点

网友C:
要看距离,显示器电流差不多2A,距离太远或者电源线质量太差会导致压降大,损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距离,显示器电流差不多2A,距离太远或者电源线质量太差会导致压降大,损耗大。 ...

好的谢谢 我还是决定用单独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