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随身WiFi

楼主(2023-07-17):
大概4块多钱买的,我不会薅羊毛,没买过那些几毛钱的,看到别人经常几毛钱买眼热得很呢!
看指示灯就可以确定个大概这个是展锐方案。相比起其他随身WiFi这个正反面是相反的。背盖打开就可以插卡,卖家甚至没有在卡槽贴防拆贴纸,因为默认启动的是内置esim,系统里有个esim优先的开关,关掉也没用,过一会儿又被远控切换成esim。展锐方案也是可以搞的,但是会搞的那些人不说,低买高卖闷声发财。我没有展锐的SPRD驱动也不会AT命令,所以只好延续几年前的老办法>拆esim。
拆开观察半天没看到esim,有个8脚的有点像,我又怕是闪存,剪断屏蔽罩揭开一点点能看到这芯片的一半面积,上面只能看到  C 0 两个字,以往的经验来说esim上会有4排数字占据着表面,这个应该不是。于是怀疑在另一边焊死的屏蔽罩里,技术不行还是贴了点胶带保护。吹开后一看尼玛只有射频芯片。打眼了。心理又气去撕屏蔽罩,上次撕另外一个屏蔽罩就是焊锡处自动脱落了,这个焊太紧我故意去扯却掉了很大一块焊盘,观察一下还好只有地。走线虽断了屏蔽罩也是导电的能起联通作用…………吹下来后插卡一试没问题。看了一下说明书亮蓝灯 正常。稳定用了一天多,打游戏也正常。
今年最近的随身WiFi都很多远程控制,不去实名甚至连WiFi都没信号。商家也是想尽了办法不让你插自己的卡。不过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商家不定制设备的时候干脆就别设计SIM卡焊盘不就行了?
配置大概就最后一张图。但储存是C58NYG1s8h我也不认识它,但它型号跟东芝的电压基准很像,虽然芯片上面丝印还注明了China
WiFi是SV6158我怎么觉得看起来眼熟,后来打游戏的时候那个平板连接又马上断开,这让我想起来几年前的症状,那时候的中兴微款用的不就是这WiFi芯片嘛。如今跟多款都是搭配WiFi6芯片了。对了这款是单天线,fpc上就一个触点。测速最快约50兆。

楼主:
对了这款供电不是宽电压,我那个USB转换座上的2法拉电容基本没起到作用,我多次更换电源的时候随身WiFi就已经断电了。某些款用单串锂电池接USB都能工作

网友:
小小建议,标题改为“拆:随身Wi-Fi UF5-4 展锐UIS8310 SC2720A …… ”。方便日后检索,不然大家都是“……随身Wi-Fi……”,没有产品品牌,没有产品型号,没有电路板板号,也没有CPU 型号,过个十天半个月再想回来看看就找不到了。

网友:
这是紫光的soc吗

网友A:
如果5g套餐有无线流量我会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5g套餐有无线流量我会来一个

你用这4G随身WiFi关5G套餐什么事?风马牛不相及

网友:
实在不方便拉宽带时这个还是管用

网友:
不是高通的系统好像不能换安卓的

网友:
这个应急用用可以。一般没什么用。

网友(2023-10-26):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1028-1-1.html

好像和我拆这个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