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米家筋膜枪不开机修复

楼主(2023-07-17):
米家筋膜枪充电指示灯正常,但是不开机。先上拆机图,因没有边修边拍图的习惯,导致步骤图片不全。部份图片引用知乎青鸟争江大神的。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
不知使用感觉怎样?

网友:
买了一个,震动起来挺舒服

网友:
还是绿色电路板好啊,一下就能看出问题,黑色板除了好看毫无用处

网友:
看电机偏心轮下面有大功率mos,应该是个无刷电机,比起有刷电机还是好用很多的

网友:
拆半天就飞一根线,有时候越难拆解问题可能越简单

网友:
做工蛮精致

网友:
这电池保护板也太次了  啥电芯   顺手拆解一下  科普一下 米家东东

网友A:
电池漏液了吗?怎么会腐蚀啊

网友:
米家这个筋膜枪结构还蛮复杂的,做工不错,拆解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看着做工还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漏液了吗?怎么会腐蚀啊

估计是青稞纸上的胶水老化导致腐蚀的。

网友:
这货二百多?

网友:
我也有个米家的,也是故障了,改天有空我也拆来修下,感谢楼主抛砖引玉

网友:
标图很到位,只是飞跟线没发挥出楼主的技术实力。。。。

网友:
无刷电机,比起有刷电机还是好用

网友(2023-11-12):
家里也有一支,暂时还能用,瑟瑟发抖中。

网友(2024-06-20):
这玩意不便宜呀米家的做工还蛮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