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档位功率奇怪问题?

楼主(2023-07-17):
发现一个电磁炉奇怪的问题?发现电磁炉档位标有9个档位可实际只有6个档位,用电参数测试发现的。看下面的图,乎略背景这个厨房没用过也没打理过

4200.3600.3000.2600W只是最高功率,
2000是实际3300w功率,
1600是实际2800W功率,
1200是停2秒加热2秒功率2800W,
800是停4秒加热2秒功率2800W,
400是停6秒加热2秒功率2800W,
这个电磁炉功率是达标的只是测试的锅不一样,用大桶锅功率可以到4200w。拆开看了是两个整流桥,三个igbt。开起来10分钟电源线都发热有40度的样子。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厂家设计就是这样的?

网友A:
拍着拍着,就手抖了!太虚

网友B:
大功率电磁炉炒菜和煤气灶差不多了,火力猛很多。
我想买个3500W的,这样看来有可能虚标?

网友C:
不知道有没有低功率不是间歇加热的电磁炉,我不喜欢断断续续加热的。

网友D:
会不会是锅不行,这种锅太薄了

网友E:
商用电磁炉标准比家用严格多了,不排除交流仪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电磁炉炒菜和煤气灶差不多了,火力猛很多。
我想买个3500W的,这样看来有可能虚标? ...

我这一款基本全是虚标的,我这个还是跟厂里的销售订的实标,他们销售都知道是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锅不行,这种锅太薄了

是锅不行,要是用商用的大桶锅能到420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电磁炉炒菜和煤气灶差不多了,火力猛很多。
我想买个3500W的,这样看来有可能虚标? ...

正常销售都是标4200W只有3200w左右,我这个是锅不行到不了用大桶锅就能到420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着拍着,就手抖了!太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商用电磁炉标准比家用严格多了,不排除交流仪表有问题,

表是绝对准的,公司里借回来用的,前两个月刚校准标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有没有低功率不是间歇加热的电磁炉,我不喜欢断断续续加热的。

已经有了,我买了个粗粮的从二档起步就是持续加热,一共9档。

网友:
如果真能到4200W的话,这样炒出来的菜就跟饭馆、酒店是一样的水准!

网友:
楼主你也太虚了

比这电磁炉还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有没有低功率不是间歇加热的电磁炉,我不喜欢断断续续加热的。

还有半桥双管驱动的

网友(2024-06-18):
关键是现在电磁炉大多数都是铝线的了吧

网友:
商用的参数基本都偏小,电磁炉的火力跟猛火灶比较还是差点火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