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一根2芯延长线

楼主(2023-07-17):
早先DIY了一根2芯延长线,平时用来延长接2相插头小功率电器,效果还可以。发现接电时会打火,加了个压敏电阻,改善一下。整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早先DIY的2芯延长线,用料:2相公、母插头,0.5mm2的平行线。

SINCERA的7D471K通用型压敏电阻,直经7mm,压敏电压470V。

将压敏电阻管脚加上保护套,接好。

可以转动的两项插头。

附: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是一种具有非线性伏安特性的电阻器件,主要用于在电路承受过压时进行电压嵌位,吸收多余的电流以保护敏感器件。英文名称叫“Voltage Dependent Resistor”简写为“VDR”, 或者叫做“Varistor"。压敏电阻器的电阻体材料是半导体,所以它是半导体电阻器的一个品种,是一种对电压敏感的非线性过电压保护半导体元件。它在电路中用文字符号“RV”或“R”表示。大量使用的"氧化锌"(ZnO)压敏电阻器,它的主体材料有二价元素锌(Zn)和六价元素氧(O)所构成。所以从材料的角度来看,氧化锌压敏电阻器是一种“Ⅱ-Ⅵ族氧化物半导体”。 在中国台湾,压敏电阻器被称为"突波吸收器"或“电冲击(浪涌)抑制器(吸收器)”。根据使用的目的不同,压敏电阻可分为保护用压敏电阻和电路功能用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是一种限压型保护器件。利用压敏电阻的非线性特性,当过电压出现在压敏电阻的两极间,压敏电阻可以把电压钳位到一个相对固定的电压值,从而实现对后级电路的保护。压敏电阻的主要参数有:压敏电压、通流容量、结电容、响应时间等。
压敏电阻的响应时间为ns级,比空气放电管快,比TVS管稍慢一些,一般情况下用于电子电路的过电压保护其响应速度可以满足要求。压敏电阻的结电容一般在几百到几千Pf的数量级范围,很多情况下不宜直接应用在高频信号线路的保护中,应用在交流电路的保护中时,因为其结电容较大会增加漏电流,在设计防护电路时需要充分考虑。压敏电阻的通流容量较大,但比气体放电管小。
优点:
各种直径尺寸:SMD、5mm、7mm、10mm、14mm、20mm、25mm、32mm、34mm、40mm、53mm
广泛的可变电阻电压范围:18V-1800V
多种浪涌承受能力:标准、高浪涌、超高浪涌
大电流处理和能量吸收能力
单体通流量可达到70KA甚至更高
快反应时间
低泄露电流
多种引线形式:直、弯和其他特殊引线类型
多种包装形式:散装、卷装包装、卷包装
应用范围:电源系统、浪涌抑制器、安防系统、电动机保护、汽车电子系统、家用电器

相关链接:

DIY一根2芯延长线附较细RVV电线简单压接方法

网友:
插头都是一体铜的了啊

网友A:
有压敏电阻可以应付雷电侵袭吧

网友:
以前在老黑那买了一包杂元件里面就有压敏,也是7D471规格的,貌似还没怎么用

网友:
为什么会打火?插充电器?

网友:
和插排差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压敏电阻可以应付雷电侵袭吧

真的可以吗?那这个和防浪涌的空开一样吗

网友:
小功率方便哈哈

网友:
没看懂这个压敏电阻的作用.电压高炸了以后并不能断开电源啊

网友:
应该再弄个ntc

网友:
这样能有用吗?

网友:
我觉得作用不大,有点画蛇添足。

网友:
线好像比较细,我担心强度不够,一般的插头插座里面,都有固定电线的压板,你这个没有。

网友:
本来线材还挺安全的,弄个压敏还露出个头,安全性堪忧。

网友:
用471压敏电阻防雷效果可以。

网友:
做的不错,感觉用处不大

网友:
加压敏电阻对插电打火改善明显吗?

网友:
470v的压敏电阻,对应交流380V会烧保险吗?

网友:
我在用的延长线没加压敏电阻,用的是洋二插头插座。

网友:
楼上做的延长线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