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漏液腐蚀的KoNNOC KCR-A099充电器拆开看看是否值得修

楼主(2023-07-17):
破烂市场收到个充电器,拆开看看。值得修复吗?电池漏液腐蚀部分电路。图4是腐蚀最严重的部位。

网友:
腐蚀有点严重

网友:
腐蚀的有点严重啊,还有修复的价值吗?

网友:
电路板起铜绿了

网友:
可以修,拿洁厕灵泡一下,把那个生锈的铜绿给搞掉,然后看哪里有问题就修哪里就行了

网友:
看着修复要下大功夫,我是不想搞了。

网友:
腐蚀严重   感觉没价值了;

网友:
烧了一大片,进垃圾桶。

网友:
感觉没价值了

网友:
可以扔垃圾桶了

网友:
烧坏一大片了

网友:
不值得维修了

网友:
不是腐蚀了,是短路烧了,没维修价值了

网友:
充电器电流挺大,用料也不差,达到松下100元充电器的水平,腐蚀严重,修复比较难,

网友:
修复的成本都能在某鱼买几个了

网友:
没啥修的必要了,特别是那种过孔,现在修好了,以后也是会经常出毛病的

网友:
只要芯片完好应该能修复

网友:
同意16楼说的,这种腐蚀比较严重的板,即使修好,以后也是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故障。

网友:
这种腐蚀比较严重的板,即使修好,以后也是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