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维修电瓶车充电器成功

楼主(2023-07-18):
在改了四个方案等可调电源后,开始学习维修电瓶车充电器,目的就是学习,实践,也叫折腾无止境吧。

在认真学习各前辈们的维修方法和经验以及介绍电源和充电器等原理文章后,感觉可以试试自己动手维修,不过前几次买充电器都是正常的,后来买了几块废板研究,终于发现有损坏的板子了,随决定开始维修。

1、经过初步检查,发现保险烧断,开关管20n60击穿,检流电阻烧黑,在线测量电阻为20多欧,经过分辨,电阻是四个1.3欧贴片并联,理论阻值应该是小于1欧,说明启动电阻确实损坏,其它地方未发现损坏。
2、拆除开关管,去掉检流电阻,换上0.3欧2w电阻,更换保险后测试,未发现明显异常,找了个板子拆开关管装上测试发现输出无电压,检查初级电路原件未发现明显异常,只是感觉ic 3844六脚电压只有0.几伏不对,但检查8脚基准电压5v正常,所以继续检查其它地方,没发现异常,决定拆除开关管后测试,拆除开关管测试时无意中碰到3844发现很烫,立马觉得ic应该异常,一番思考,决定使用万用表测6脚对地电阻,发现阻值很低,另外找了个板测试发现6脚对地阻值上千欧,分析6脚周边原件,判断应该是ic损坏造成,6脚内部是对管,应该是短路了,正好做功课买了常见易损原件里面就有一片3844,真是幸运,立马换上,检查6脚对地为7k左右,应该正常,经过一番检查无误,上电测试一切正常,电灯泡作为负债,输出功率40w,几分钟后测试散热片微温,板子应该已完成修复。

总结:首先感谢众前辈等无私奉献,我也把我的一些心得体会写下来,希望大家共同进步。

前辈总结,烧开关管,基本上ic会挂,果不其然,所以经验还是非常重要的,为后人少走了很多弯路,再次感谢前辈们。

比较遗憾的是,修完后也不知道这是啥牌子的充电器,我买到的废板子这种板子有两块,目测故障好像是一样等,我个人分析这个充电器损坏的原因是因为开关管检流电阻,四个贴片电阻无法满足充电器长期使用的要求,过热发生损坏后,造成开关管击穿,ic击穿,保险烧毁等重大损坏。

网友:
属于是变废为宝了

网友A:
高压侧注意安全,防护措施要做好。

网友:
这种充电器都很简单,就那么几个原件,挨个换也能修好

网友B:
不是因为检流电阻而烧开关管,应该是反过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侧注意安全,防护措施要做好。

谢谢,测试时我用的维修电源,都是向前辈致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因为检流电阻而烧开关管,应该是反过来吧?

那开关管是因何原因损坏的呢?按理说20n60用在这种充电器上,电流容量应该是足够的。

网友C:
恭喜楼主终于会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楼主终于会修了

谢谢,我觉得多学会一门技能总是好的

网友D:
炸管、烧保险,更换元器件后都要在220V串一个100W的灯泡测试,如果灯泡亮的话,证明还有其他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炸管、烧保险,更换元器件后都要在220V串一个100W的灯泡测试,如果灯泡亮的话,证明还有其他故障!
...

谢谢,测试时是串了灯泡的

网友:
家里坏了几个,不会修

网友E:
充电器质量应该不错,与我的西普尔挺像的。

网友:
厉害,下次可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器质量应该不错,与我的西普尔挺像的。

看整流管比较粗壮!

网友:
学电器维修,最好先弄懂它的原理,实践--理论--再实践

网友:
向楼主学习,厉害了,可以接活了

网友:
再修几个就是老师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