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感应灯,怎么改成通电后不会立即触发,有人走过才触发

楼主(2023-07-18):
手头几款人体感应模块,都是通电立即触发,达到时间后关闭,有人经过再次触发。

由于特殊用途,希望修改成,通电时不要初始触发,有人经过才触发。

电路可以怎么修改才能实现?
或者有朋友知道哪种模块芯片通电时默认不会触发,请推荐下。

谢谢大家!

以下附图是随便找到的两款芯片PDF介绍。

网友A:
如果实在改不了,就在灯管电路串接时间继电器,

网友:
输出加延时!

网友:
延时让驱动三极管导通就行了,可采用RC延时或者单稳态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实在改不了,就在灯管电路串接时间继电器,

这个确实是最简单直接粗暴的办法!

网友:
不改原电路都是加延时

网友B:
试试这个,上电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mos栅极高电平开通使漏极低电平拉低2脚,此时传感器失效。下拉电阻使电容下端电位慢慢降低,低于vgs on时 mos关断,不在屏蔽传感器输出信号,达到延迟感应的效果,延迟时间取决于rc取值,根据实验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上电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mos栅极高电平开通使漏极低电平拉低2脚,此时传感器失效。下拉电阻使 ...

谢谢,那就是我先把2脚接地,看看通电还会不会启动,屏蔽启动目的达到后,
就可以根据改万用表自动关机的参数来选RC。

你这个方法太好了,感谢,感谢!

网友(2024-11-10):
学到了各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