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qlc最多支持几次擦写?

楼主(2023-07-18):
手机存储512G,用的竟然是qlc

用tlc不是也比qlc好一些么
竟然用qlc,是不是应该差评
真怕手机突然就挂了

网友:
“用tlc不是也比qlc好一些么”,是,但是贵呀。

网友:
哪个牌子哪个款?说出来大家避坑

网友:
趋势,躲不掉的,还好QLC设计寿命600+,在手机正常使用时间内的话是撑得住的

网友:
好多qlc的寿命比tlc还长。美光n28a擦写寿命1500次,,他也有类似的同型号tlc 比如n38之类,寿命已经高达5000次了,当然这都是在增强型ldPC纠错的强力加持下。

网友:
手机厂家觉得够用就行,成本能降就降

网友:
最多不好说,只能看大概吧

网友:
强烈要求出台QLC国标

网友:
就算有几百次的擦写寿命,你要把手机全部填满再格式化才算一次完整的擦写,而且不是说达到擦写寿命了就立即坏,是几率大了而已,放心,手机用到淘汰都不会达到QLC寿命的

网友:
手机长时间开机的问题不大,qlc怕的是冷数据保存,寿命你根本用不完的

网友A:
不用纠结寿命,存储挂了之前,手机早卡得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纠结寿命,存储挂了之前,手机早卡得不行了。

正解不用担心   算QLC擦写500次 512GB  250TBW  每天写个30G再算写放大  你都可以用到手机爆炸

网友:
毕竟单芯片512密度大

网友:
512G,QLC,,消费者只要闭上眼使用,,可能还没用坏了就淘汰了

网友:
哪个牌子哪个款???

网友:
QLC问题主要是质量不稳定,坏块、漏电这些问题比其它制程故障率要高多了,寿命不是问题。

网友:
小尺寸大容量上新技术不可避免

网友B:
600+好像是500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好像是500左右吧
MLC闪存在1xnm下寿命会减少到1500次,TLC则会极速下滑到500次,QLC再次下降一个量级到70次,PLC闪存则是直接降至35次,理论上就是35次全盘写入就不行了

qlc只有70次

网友:
qlc确实让人爱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