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吉利汽车倒车摄像头(GEELY FE-6)

楼主(2023-07-18):
同事的倒车摄像头不能正常工作,更换新的,旧的拆开看看

后面

正面

尾部

拆开

主板

主板反面

网友:
ISP用的是哪家芯片

网友:
看起来好简单

网友A:
我有倒车摄像头,里面有红黄绿的辅助线,可是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旋转摄像头的时候那个红黄绿的辅助线一直是向下的,还特别稳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倒车摄像头,里面有红黄绿的辅助线,可是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旋转摄像头的时候那个红黄绿的辅助线一直是 ...

应该是里面的电路会自己转

网友:
傻大粗,geely

网友:
看外观和我车同款

网友:
鱼眼镜头,进水坏了?

网友:
效果还行.我觉得够使用.gs车主

网友:
也是USB接口嘛?

网友:
防水做得好就耐操点

网友:
估计没有720p

网友:
好小的板子,真迷你啊。

网友:
看上做工还是要比普通的好吧

网友:
体积不算小

网友:
车工级产品

网友:
应该上工具检测检测是哪的问题,看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
镜头好的话,可以DIY在其它小相机上。

网友:
做工一般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