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了一个桶装水水泵

楼主(2023-07-18):
拼夕夕花9元买了个桶装水水泵,号称双泵,1300mah电池。拆开包装,里面有一根胶管,一根出水管和水泵。试了一下,出水还是挺快的,声音有点大,啪啪啪啪的。不需要和桶口密封,应该可以用于任何容器。
从底部拆开两颗螺丝,就可以揭开盖子。

里面就一个电机串在泵体后部,显然不是什么双泵。泵体就没拆了,怕破坏密封。

电机没有标签,后面焊的是控制板。主控芯片是cx3318b,8脚都充电和电机控制一体,常用于剃须刀、鼻毛修剪器等小电器。

电池是14500锂电池,没有喷码,估计也就500mah,不可能是宣传的1300mah。电池竖着固定在电池仓中,旁边还有个插18650的电池仓。
首先我还是习惯性的把micro usb充电口改成type-c,然后把14500换成以前闲置的18650,增强续航。图片上的原来的14500被取出来了。

网友:
真是便宜,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这个不错,可以改宠物饮小机

网友:
这种都这样,几块钱的和十几二十的里面都一样

网友:
就怕小水泵用的是回收塑料对人体有害。

网友:
不能上两个电池吗?

网友:
结构基本都是这样,就看谁便宜买谁

网友:
我办公室也有一个,简单耐用。用了3年多了,14500电池可能不太好了,充电一会就满,用的话大概能用3天。看来也要更换电池了。

网友:
充电芯片设定电流为I=1000/R,2脚接电阻印字202,即是电流500mA?
1C充电赌14500锂电不会炸?

网友:
好简单,就是一个水泵

网友:
这个出水口还不错,接管子的是塑料,我那个是个硅胶套,被搞坏了,现在密封都不怎么好了

网友:
水会被污染吗?

网友:
充电口应该弄成2个,在原有MicroUSB叠加TypeC。

网友:
9块钱么  他必然是回收料咯

网友:
不错啊,可以改成双电池款

网友:
同类产品都差不多   成本低,容易坏  属易耗品。。。

网友:
这东西才9块钱,能做成这样不错了,都不知道厂家是否赚钱。

网友:
主控cx3318b功能强大,充电驱动全搞掂

网友:
改装很实用

网友:
买不了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