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不懂修板,靠运气也可以~技嘉H310捡漏

楼主(2023-07-18):
1,上电实测不触发,
2,短接电源绿黑线无反应
3,准备取下主板电池放电时漏来了,手踫到电池坐下面发现温度不一样!
4,测到电池坐下面一个电容阻值0,拆除再测试阻值260
5,不会修板有运气也可以?!

网友:
一下就抠到点子上了

网友:
拆电容你去焊那MOS管干嘛?

网友:
这个运气简直是太好了。

网友:
狗屎运,买彩票中了说一声

网友:
1,上电实测不触发,
2,短接电源绿黑线无反应
3,换电源,取下主板电池放电,上电不触发。
拆下24针电源,24针插座发热,,,,是那是出了短路问题

网友:
没撒松香粉,没上热成像,纯手摸,神了!

网友:
同样办法修好了一个路由器

网友:
真是神一样的手,神来之手

网友:
华硕GTX750,看照片金手指生锈,大胆赌一把,70包邮搞定,回来把经手指擦擦。一切正常。小黄鱼上赌的

网友:
主板还挺新的。

网友:
确实是运气好得不行,这就找到故障点了

网友:
神一样的手,神来之手

网友:
运气爆棚啊!

网友:
这个是电容吧

网友:
这么好的运气,无意中手碰到了短路的电容。

网友:
手一碰,就找到了主板故障点,运气真好。

网友:
H310板子不错,上8代的U,可以支持WIN7系统

网友:
500多块钱嘞

网友:
漏捡的不错,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