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的电桥镊子测量误差很大,请高手指教。

楼主(2023-07-18):
最近对电桥镊子很感兴趣,在网上收了一把4S版本的QPLCR镊子,在使用中发现用0.3伏测试电压比较准,用1.0伏测试电压则误差很大只,1k的电阻测出来只有600欧左右,我把3只运放,3只模拟开关都换了,仍然如此,测ADC输出波形有方波,感觉好像是某个放大环节出现饱和,但实在找不到原因,这里高手很多,请高手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电桥需要矫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桥需要矫正吧

校准不起作用

网友:
有示波器,就先测单片机dac输出波形,再测运放输入输出波形。最后测测量端的波形,看哪个波形不正常,就重点检查周边电路。比如电阻阻值变动只输出倍数有变,

网友(2024-04-02):
这种比便宜的商业产品电桥,哪个好点?

网友(2025-01-06):
我的也是,短路不归零有十几欧的阻值。测量大电容也不准很大误差,小的电容没有问题,不知道哪里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