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三个带独立供电的USB-HUB(SSK_SHU835、ORICO_G11、UGREEN_4*USB2.0),请教0Ω的...

楼主(2023-07-18):
因为平时固态移动硬盘用得比较多,现在的一些NVME盒子很吃电流,导致有些电脑的前置USB口供不起来,可每次钻桌底插线也是麻烦,于是想着买个带独立供电的USB-HUB用,最后挑选了SSK_SHU835,结果收到后拆开发现里面的独立供电线路只有一颗0603的0Ω电阻,并没有常用的二极管的防电流倒灌设计,于是拆开了手头的两款老HUB,结果ORICO也是用了一颗0Ω电阻,但是UGREEN的用上了二极管的防电流倒灌设计。那么问题来了,在独立供电的USB-HUB中,这颗0Ω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是否可以起到放电流倒灌的作用?网上查了下,说0603贴片电阻额定电流在1A-1.5A之间,用在这里起到了限流作用还是充当一颗保险丝防电涌?如果把这颗0Ω电阻拆掉,换上一颗SS34二极管,是不是会更好地起到防电流倒灌呢?
话不多说,开拆。首先是SSK_SHU835。
无螺丝的卡口设计,轻轻一掰就能拆开。
内部空荡荡,白瞎了这么大一个盒子,轻飘飘的加点配重也好啊,放桌面上就不会翘头了。
3510芯片,V6.2版本,2022年9月生产,库存快一年了。
3510芯片在背面,比较醒目的还有一颗0603规格的0Ω贴片电阻,黑色PCB的原因看不到走线,这颗电阻是用在外接供电部分吗?是否可以拆掉换成SS34二极管起防电流倒灌作用?
接下来是ORICO_G11,输出是1USB3.0的直通口,然后用FE1.1S芯片分出来了3USB2.0接口,很取巧的设计。这里有个疑问,既然有外接电源设计,是否能给到这个直通的USB3.0接口呢?
PCB正面看比较简洁,元器件不多,做工还可以,外接供电省了一颗电容,后期倒是可以自行补上,不知道用16V 220UF这个规格可以吗?
背面就有些惨不忍睹了,手工焊接工艺很差,也没有洗板,很掉价。
FE1.1S是USB2.0的芯片,周边线路比较简单。
记得以前看ORICO同款样式全USB3.0HUB的拆解时,独立供电线路是用了SS34二极管防电流倒灌的,但是在这个USB2.0版本中,不仅省略了滤波电容,连二极管也换成了0Ω电阻,不知道这颗0Ω电阻能不能起到防电流倒灌作用呢?
最后,把桌面上正在使用的UGREEN的4*USB2.0 HUB给拆了,平时插3个键鼠接收器外加一个蓝牙发射器,不接U盘等存储设备,工作还是很稳定的。
PCB背面只有接线,这焊工不敢恭维啊,好歹洗洗板也好嘛。
正面看就好得多了,虽然FE1.1S线路一如既往的简单,但至少感觉很干净清爽。
这次外接供电线路上有SS34肖基特二极管了,有了防倒灌设计,可以放心大胆的外接供电了,可惜受限于USB2.0的传输速度,插个接收器啥的还好,U盘和移动固态硬盘肯定不会用USB2.0的口了,那这个HUB外接电源又有什么意义呢?
PCB上面还空了一片原件,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有大神可以出来说说吗?还有这个绿色的F1原件,是保险管吗?
最后,问题来了,是否可以后期把SSK和ORICO上面的0Ω电阻换成SS34二极管起到外接供电防电流倒灌作用呢?感谢各位大神的答疑解惑

网友A:
这些做工太烂,去撸美帝想的二手扩展坞,有一点不好的就是要外接电源才能用。还有深水宝那种出口转内销的也可以,价格还便宜。

网友B:
看着0Ω下边原本就应该是二极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做工太烂,去撸美帝想的二手扩展坞,有一点不好的就是要外接电源才能用。还有深水宝那种出口转内销的也 ...

二手的东西不想碰,用着心里不舒服,出口转内销的那些水太深。
其实HUB这东西就一个主控芯片加周边线路,原理很简单。随便买个orico、绿联的牌子,线短一点的,不插移动固态硬盘等电流大户也很好用很耐用,就是在外接电源方面偷工减料太可恶,接上外接电源后没有防倒灌机制,会损伤主板,轻则无法正常开机,重则烧毁主板USB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0Ω下边原本就应该是二极管啊

原本PCB上设计的就是二极管,结果生产时给偷换成了OΩ贴片电阻,不知道这个0Ω电阻能不能防电流倒灌,还是单纯起一根导线的作用。为了省这点成本导致一项重要功能失去,实在是得不偿失。

网友C:
USB供电5V 假设上浮到5.2V 过一个二极管防倒灌就变成 5.2-0.7 = 4.5V了 这电压就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供电5V 假设上浮到5.2V 过一个二极管防倒灌就变成 5.2-0.7 = 4.5V了 这电压就低了 ...

肖基特好一些,小电流正向压降没有这么大。不过,莫非这就是SSK和ORICO用0Ω电阻替代原设计上原有二极管的原因吗?

网友:
D4,应该是个二极管,装的0Ω应该是保险电阻

网友:
好用吧!看着还好

网友D:
从2.0时代就有,真正的防电流倒灌要用mos管,二极管压差太大了,供电供了个寂寞。所以一般就0欧姆了,能用但不防倒灌。

网友:
彪王的做工还不错,家里有几个彪王的读卡器,质量超好,有的用了快10年,以前同期金士顿和东芝的都坏了。

网友:
SSK的数码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E:
买过一个牌子是 Sipolar 的10口集线器,除了配的电源差些,机子倒还用的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做工太烂,去撸美帝想的二手扩展坞,有一点不好的就是要外接电源才能用。还有深水宝那种出口转内销的也 ...

有好的又便宜的推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2.0时代就有,真正的防电流倒灌要用mos管,二极管压差太大了,供电供了个寂寞。所以一般就0欧姆了,能用但 ...

我在想一个新方案,能不能单独把USB输入端的电源给断开,然后接上外接电源使用,这样就算没有防倒灌的线路,外部电流也不会倒灌到主板USB接口上了。不知道这样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过一个牌子是 Sipolar 的10口集线器,除了配的电源差些,机子倒还用的很正常。 ...

西普莱是专业做工业HUB的,同时也给orico等品牌做OEM,主要用途是给工业设备或群控手机终端使用,主攻多接口用途,如16口甚至更多。我手头也有他家的HUB,最便宜最普通4口的在100左右,价格比家用的稍贵,芯片依然是常用的几款芯片。他家品牌一个特点就是全部需要接那种方口的打印机USB线,还有就是12V电源,几乎没有任何便携性,而且产品外观设计工业风太浓重,不太适合家用。我觉得要是普通家用的HUB,能把防电流倒灌线路做完善,用起来会更好用,毕竟芯片和方案都是很成熟的了,唯独就是因为大部分人用不到外接电源,厂商就偷偷从这里偷工减料

网友:
SSK_SHU835都是USB3接口最好。ORICO_G11有1个USB3数据直连,分成3个USB2。UGREEN_4*USB2.0质量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想一个新方案,能不能单独把USB输入端的电源给断开,然后接上外接电源使用,这样就算没有防倒灌的线 ...

这还不如用个小电流自恢复保险(例如1A)。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PCB上设计的就是二极管,结果生产时给偷换成了OΩ贴片电阻,不知道这个0Ω电阻能不能防电流倒灌,还 ...

都是为了省钱 你想改 直接加  再加几个大电容 保证电压稳定就行了  很简单的事情。都是为了省钱 你想改 直接加  再加几个大电容 保证电压稳定就行了  很简单的事情。都是为了省钱 你想改 直接加  再加几个大电容 保证电压稳定就行了  很简单的事情。都是为了省钱 你想改 直接加  再加几个大电容 保证电压稳定就行了  很简单的事情。

网友:
奥睿科还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