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轴承安装,加热,轴承内圈变大还是变小?

楼主(2023-07-18):
   一根主轴上需要安装轴承,直接装不上,是不是要对轴承加热才行?

   轴承加热了,轴承内圈变大还是变小?

网友:
热胀冷缩,你觉得是变大还是变小。

网友:
内外都变大

网友:
变大,热胀冷缩,说变小的是看武林外传了

网友:
热胀冷缩,只要型号对了又不想麻烦的可以直接敲进去,但不排除后期问题

网友:
加热外圈内圈都变大

网友:
热胀冷缩,该胀的胀该缩的缩。

网友A:
有条件的直接装,没条件就只能加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的直接装,没条件就只能加热了

打算用油锅煮一下

网友:
小轴承直接敲,大的加热,一般要求不超过120°,这么点温度小轴承根本没感觉

网友:
当然变大了,看到工厂里是把轴承嵌入线圈中,嗡嗡几分钟,然后就套到轴上去了,也有小的在油里煮了再套到轴上。

网友:
主轴冷冻也可以

网友:
可以试试轴承冷冻

网友B:
要求高的,应该加热套进去。没条件的可以硬砸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高的,应该加热套进去。没条件的可以硬砸进去。

你这个是电磁炉加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电磁炉加热?

电热恒温箱,电热丝加热的。

网友:
把内径看成长度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