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鑫谷劲翔500走线王电脑电源

楼主(2023-07-18):
铭牌 叫500实际额定400w

风扇

拆开 灰还可以

很缩水 小小的主电容 主动pfc线圈也小的可怜没看背面还可能是短接的假的 垃圾电源
end

网友:
太一般化了

网友:
电脑按150W来配,还是将就用吧,不过硬盘可能比较危险。

网友:
还是主动PFC的吗

网友:
这用料配置,200W还差不多,不超过300W。

网友:
这电源集成度真高

网友:
比较简单的电源,够用就好

网友:
400W?
看板子体积有点小,器件数量不是很多

网友:
至少虚标100W

网友:
看样子达不到400W

网友:
叽叽歪歪名字的电源根本就不要去碰,和人品无关

网友:
这个牌子的东西一般般,但该有的都有,两级EMI都在,PFC应该不会假

网友:
鑫谷是一个知名品牌吧

经常见有推荐购买的。这个拆机看估计走的是低端路线

网友:
就两百多元的东西,厂家不偷工减料,利润从哪里来呢

网友:
利益决定一切

网友:
板子上空位不少,太一般的电源~

网友:
好电源至少要1瓦1元了,这种辣鸡货色不能碰了。

网友:
鑫谷的无牌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