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手机摇步器

楼主(2023-07-18):
捡的自动摇,摇步数挣钱?不太知道

支架

底部有个磁铁

拆开还有配重块

底部

放4节电池

也可以外接供电

拆开

一个线圈

背面有个三极管

end

网友A:
摇步数挣钱,什么原理?

网友:
这个支架的阻尼有点大啊。

网友:
线圈缩水,费电啊

网友:
这个直接就一三极管驱动线圈吗

网友:
磁铁控制磁控开关的原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摇步数挣钱,什么原理?

电磁铁,通电就相斥

网友:
摇步器看着不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磁铁,通电就相斥

这个电磁铁单摆好懂。我是想了解怎么挣钱。

网友:
用来刷视频金币。

网友:
东西是好东西,单现在摇钱的项目越来越不划算了。我的也闲置很久了,

网友:
好东西,这玩意要买10多块,每天摇几万步

网友:
以前有一种小人翻跟斗的玩具和这个结构一毛一样,把小人换成手机就能摇步了。

其实这玩意儿原理还挺巧妙的,线圈有三个引脚,中间有抽头,把线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工作线圈,一部分是检测线圈,当磁铁靠近时检测线圈产生的感应电压使三极管截止,工作线圈里没有电流,而当磁铁远离时感应电压反向,三极管导通,工作线圈通电,产生的磁场和磁铁互相排斥,把磁铁推开,直至磁铁离得足够远感应电压不足以维持三极管继续导通为止,就和荡秋千一样。

网友:
用坏2个了,拆开和上图一样

网友:
摇步器,现在用的少了吧?

网友:
国人聪明啊,连步数也做假

网友:
晕,自己的健康也要作弊

网友:
要花钱买电池,才能赚到步数。

网友:
保险公司卖的健康赔付合同,每天必须走动多少步,不达标,不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