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廉价器件打造一台电容点焊机

楼主(2023-07-18):
前段时间一直在折腾电容点焊机,驱动电压是通过法拉电容升压得到的,要想不炸管的话,只能使用300A以上的管子,用那些150A的管子都是随机炸管。直到某一天在b站上看到了有位网友用96个80A的MOS管做驱动板,通过继电器触发居然能正常使用。我也想尝试下效果如何,上网买了些最便宜的80A管子,单价只要2毛左右。
砸开看了下,内部芯片确实小。

掰掉中间的引脚,焊上OT1-3的线鼻,线鼻的材质要用紫铜的。

用6根4平方的镀锡铜线并联。

点焊针直接压在35平方的铝连接头内。

用的是3x20的纯铝排,背面还有12个管子和一个1K电阻没拍到。

焊点相当牢固

原理图:

MOS管的关断全靠上图中栅极对地的那个1K电阻,我也不清楚最合适的值。这次测试下来,感觉比我以前DIY的那些机子效果都要好,点焊时火花明显增大。像以前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炸管,烧单片机都没有了,不知是单独供电还是继电器触发的原因。拨码开关的四位依次代表1,2,4,8毫秒,像点0.15的镀镍片,我设到2毫秒就够了(实际可能不止,因为关断时间没有数字示波器看不了)。附上FT60E211单片机的源代码,可以自行改写触发延时时间和各档的时间。
#include "SYSCFG.h"

#define pulse_1ms        PA3
#define pulse_2ms        PA2
#define pulse_4ms        PA1
#define pulse_8ms        PA0

unsigned char pulse;
unsigned char p1,p2,p4,p8;
bit start=0;  //开始点焊标志

void auto_weld()  //自动点焊
{
        static bit key_lock=0; //自锁标志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0;// 计数变量

                if(!PA4) //检测到光耦信号如果为0
           {
                if((count++>=61)&&(key_lock==0))//延时 16.384ms*61 ≈ 1秒
                {
                   key_lock=1;//自锁标志置1
                                   start=1; //开始点焊
                }
           }
        else  //没有检测到光耦信号
          {
                key_lock=0;  //自锁标志清0
                count=0;  //消抖计数清0
          }
}

/*-------------------------------------------------
* 函数名:interrupt ISR
* 功能:  中断处理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定时器0的中断处理
        if(T0IE && T0IF)   //16.384ms翻转一次
        {
                T0IF = 0;
                auto_weld();
        }
}

/*-------------------------------------------------
* 函数名:POWER_INITIAL
* 功能:  上电系统初始化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POWER_INITIAL (void)
{
        OSCCON = 0B01110001;        //IRCF=111=16MHz/4T=4MHz,0.25us
        INTCON = 0;                          //暂禁止所有中断
        PORTA = 0B00000000;
        TRISA = 0B00011111;                //PA输入输出 0-输出 1-输入

        WPUA = 0B00011111;            //PA端口上拉控制 1-开上拉 0-关上拉

        OPTION = 0B00001000;        //Bit3=1,WDT MODE,PS=000=WDT RATE 1:1
    PSRCA = 0B11111111;            //源电流设置最大

    PSINKA = 0B11111111;    //灌电流设置最大

    MSCON = 0B00110000;
        //Bit5:        PSRCAH4和PSRCA[4]共同决定源电流。00:4mA; 11: 33mA; 01、10:8mA
        //Bit4:        PSRCAH3和PSRCA[3]共同决定源电流。00:4mA; 11: 33mA; 01、10:8mA
        //Bit3:        UCFG1<1:0>为01时此位有意义。0:禁止LVR;         1:打开LVR
        //Bit2:        快时钟测量慢周期的平均模式。0:关闭平均模式;1:打开平均模式
        //Bit1:        0:关闭快时钟测量慢周期;1:打开快时钟测量慢周期
        //Bit0:        0:睡眠时停止工作:1: 睡眠时保持工作。
    //                当T2时钟不是选择指令时钟的时
        }

/*----------------------------------------------------
* 函数名称:TIMER0_INITIAL
* 功能:初始化设置定时器
* 相关寄存器:T0CS T0SE PSA
* 设置TMR0定时时长=(1/系统时钟频率)*指令周期*预分频值*255
*                                   =(1/16000000)*4*256*255=16.384ms
----------------------------------------------------*/
void TIMER0_INITIAL (void)
{
        OPTION = 0B00000111;
    //Bit5                T0CS Timer0时钟源选择
        //                        1-外部引脚电平变化T0CKI 0-内部时钟(FOSC/2)
        //Bit4                T0CKI引脚触发方式 1-下降沿 0-上升沿
        //Bit3                PSA 预分频器分配位 0-Timer0 1-WDT
        //Bit[2:0]        PS 8个预分频比 111 - 1:256
        T0IF = 0;                                //清空T0软件中断
}

/*-------------------------------------------------
*  函数名:DelayUs
*  功能:  短延时函数
*  输入:  Time延时时间长度 延时时长Time us
*         输出:  无
-------------------------------------------------*/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a;
        for(a=0;a<Time;a++)
        {
                NOP();
        }
}

/*-------------------------------------------------
*         函数名:DelayMs
*         功能:  短延时函数--16M-4T--大概快1%左右.
*         输入:  Time延时时间长度 延时时长Time ms
*         输出:  无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a,b;
        for(a=0;a<Time;a++)
        {
                for(b=0;b<5;b++)
                {
                         DelayUs(98);      //快1%
                }
        }
}

/*-------------------------------------------------
*  函数名:  main
*        功能:  主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main()
{
        POWER_INITIAL();
    PA5=0;
    TIMER0_INITIAL();
        GIE  = 1;                                 //开中断
        T0IE = 1;                                //开定时器/计数器0中断          //系统初始化

        while(1)
        {
            if(!pulse_1ms) p1=1;
                        else p1=0;

                        if(!pulse_2ms) p2=2;
                        else p2=0;

                        if(!pulse_4ms) p4=4;
                        else p4=0;

            if(!pulse_8ms) p8=8;
                        else p8=0;

                        pulse=p1+p2+p4+p8+4; //数字4为继电器吸合时间,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此值

            if(start==1) //开始点焊
                {
                     PA5=1;
                                     DelayMs(pulse);
                     PA5=0;
                     start=0;
                }
        }
}

网友:
对mosG的上升沿下降沿越陡越安全  就是驱动能力要求大

网友A:
就是说MOS的驱动电阻要小,驱动电流要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MOS的驱动电阻要小,驱动电流要大吗?

MOS电压型器件,驱动电压上升沿和下降沿要陡,就是开要立即全开,关要立即全关。

网友:
加大铜线鼻子,可以有效减少使用数量

网友:
测试效果怎样?
难道还有下一集?

网友B:
我在想可不可以用大模块的IGBT来代替mos

网友:
自己写的程序厉害

网友:
关键是焊点非常好

网友:
又是一个经验之谈,以后可以学习利用

网友:
自己写程序制作调试很厉害啊。

网友:
焊点很漂亮啊。我怕mos 炸,试了一下时间继电器控制大继电器,启动电瓶做能量源,0.1的镍带直接烧断了

网友:
焊点很漂亮啊,这可是最小巧的点焊机了。

网友:
焊点很漂亮  这么多管一致性怎么解决?

网友:
看到电焊机就心动,眼馋,先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想可不可以用大模块的IGBT来代替mos

大模块igbt耐压高,导通电阻大,不适合做点焊用

网友:
管多了不安全吧,便宜的拆机管电流不平衡就容易炸啊

网友:
这个焊点可以

网友:
焊点很漂亮,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很好的启发,有时越原始、越简单,也就越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