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PD转DC55.25———五环

楼主(2023-07-18):
D了一根五环线这应该是达到了成品级别了用着方便实用,历尽千辛万苦淘特鸡娃养熟了再也不养了差点被恶心死,兑4个五元红包买了几个这玩意儿,收到别说体积小还方便插上马上识别输出指定电压就是没指示灯,买了四个9V12V15V20V一样一个基本红包抵完了,找了个报废的充电头截取一根DC弯头线把诱骗器模块合体,焊接好测试无误加热熔胶把壳子完美封装起来就可以愉快的使用了。

网友A:
PD诱骗DC输出。
打个标签呗。
免得插错高压。
也能用可调电阻器改成多档位的。

网友B:
如果诱骗不出来12v,还是5v输出?

网友C:
挂个标签,方便万一放混了搞错就划不来了。

网友:
这个挺小。不过手里已经有yzx家的了,可以按钮选择电压的

网友:
五环线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诱骗DC输出。
打个标签呗。
免得插错高压。

只需要注意充电头子电压就行,高到低逐级降压,头子不支持20就降到15以此类推多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诱骗不出来12v,还是5v输出?

是的是的这模块只支持PD不支持默认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挂个标签,方便万一放混了搞错就划不来了。

给这货用的不怕错原装头子太烫了有安全隐患

网友:
这个双绞线挺不错的,我都是用rvv线

网友:
电源线编成这样有啥好处呢~

网友:
诱骗电压用着方 便,输出做好电压标记,避免高电压烧设备

网友:
五环头子是哪里用的

网友:
方法不错,不过以后得专线专用

网友:
标记了,用法不错。

网友:
家里的自制的东西多了,就怕家人拿去当普通的用

网友:
手艺不错,比德国的4环多一环

网友:
这根DC弯头线看着不错,只是缠绕后使用,会缩短线的长度。

网友:
用诱骗器要做好标记啊,不小心插错了就麻烦

网友:
怎么没有买那种带拨码开关的?一个板就行了~~
这种板子,TYPE-C公头的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