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维修一台小米超薄电磁炉

楼主(2023-07-18):
从某鱼上收的,卖家描述不通电没反应,卖家尝试换过功率管,无效,到手检查,18V有0.23V   5V有0.31V,在主板5V测试点外接5V电压,测试单片机是否损坏,显示面板能操作,说明还有维修价值,主板脱开所有外设,单独接入220v,上热像仪看看有没有异常发热的地方,看到电源芯片处温度较高,有90度左右,遂定回同款芯片,把原芯片拆下对比,发现芯片VDD脚击穿,换上新芯片,再对周围元器件检查,没有发现问题,装机上电测试,顺利修复
整体全貌

芯片已拆下

新旧芯片对比

单片机在薄散热片下

康铜丝,小米是这样设计的

待机电流

最大火力电流

网友A:
修电磁炉还是有技术的

网友:
电源接线和散热风扇很特别,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电磁炉还是有技术的

小米的黑电路板真是讨厌像老鼠

网友:
这黑漆覆盖的电路板,考验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电磁炉还是有技术的

电磁炉如果烧电源芯片,限流电阻,二级管这些会连带着坏一些,感觉做工还可以,

网友:
这是铜线盘的吗

网友B:
楼主热像仪不便宜,你用的是那个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热像仪不便宜,你用的是那个型号的?

海康威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热像仪不便宜,你用的是那个型号的?

市面上的热像仪拿来看电路板的话加微距镜头效果要更好,就是投资不小

网友:
感觉做工还可以

网友C:
烧的是3842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的是3842么

pn8390,贴片的有点难买

网友:
卖家换过功率管了 那说明卖家对电路懂点 动手能力还是有的 为啥不直接淘宝一块板子换上?而是直接挂咸鱼卖掉

网友D:
这种楼主还不错,要是我从咸鱼收的话最好是没拆过修过的,别人打开过的容易翻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楼主还不错,要是我从咸鱼收的话最好是没拆过修过的,别人打开过的容易翻车 ...

可能价格便宜,能修好赚了,修不好也亏不了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价格便宜,能修好赚了,修不好也亏不了好多

实际上楼主是赚了的,最起码功率管是好的,比较新也比较干净。

网友:
小米也做电磁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