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TL494电源的请进,遇到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3-07-18):
一个494充电器,前几天改了可调,都没问题,今天准备装个盒子,装前还是再测试下,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就是空载和带负载差十多伏,例如空载38v,带载变成24v,去掉负载又变成38v,我检查二脚基准正常,不会变,一脚电压取样随着带负载电压变化而变化,有可能一二脚说反了,反正就是这两个脚,调流部分没问题,去掉调流也是一样。

百思不得其解,调基准电压,输出会变,为啥带载后取样电压变化,输出无法恒压?难道芯片坏了,芯片我也没有怎么他啊!

百思不得其解,希望大家指点迷津!

吃完晚饭后又开始找原因,经过冷静思考,ic损坏可能性很小,应该还是电路设置问题

先换了个25w灯泡测试,之前是200的,发现带载电压并不下降,分析可能是被限制功率了。

又把494原理拿出来仔细研究,忽然发现自己忽略了4脚的作用,马上拿来电路板仔细观察,果然发现次级的单片机与494的4脚有联系,马上切断联系,测试恢复正常,喜极而泣啊。

感谢大家的帮助,经验见证成长,经常有人说改这些有用吗?买一个不香吗,我觉得,自己改真的学到不少东西,也和大家多了交流的机会,自我成长的也更好,很快!!

网友A:
开关电源要有负载电阻,不能直接空载,直接空载电压肯定会虚高

网友B:
494是2脚15脚基准,1脚16脚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要有负载电阻,不能直接空载,直接空载电压肯定会虚高

按理说不应该,虚高电压会自动降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94是2脚15脚基准,1脚16脚比较,

是的,可能说反了,总之是12脚控制的

网友C:
带多少负载电流?是不是过载了或进入限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多少负载电流?是不是过载了或进入限流了。

谢谢,只有三四十瓦,应该不是过载了

网友C:
4脚是死区时间控制,一般来做软启动,及各种保护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4脚是死区时间控制,一般来做软启动,及各种保护用。

是的,核心还是对494缺乏了解,以为只有12和1516能影响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