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佳能单反相机 Canon 5D拆解,解决电量检测不足问题

楼主(2023-07-18):
前言
10年前够入的第一代佳能单反,为解决原配电池性能问题还配了一个原装手柄,第三方电池,可以同时两块电池,前四五年使用频率高,经常带着出入各地旅行摄影,还有4+2 单车旅行也带着,挂在身上骑车出行各地,磕碰不少,后面渐渐发现电量经常提示不足,即便刚充好电池,按上也不能满格,一两格电量,基本用一次得充电一次(单词拍照数量并不多),越来越不方便,怀疑是原装手柄问题,拆过清洁过手柄触点,无济于事,就拆了手柄单电池使用,同样问题又持续到现在,用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想用时候还得提前充电,万用表测电池电量正常,应该是机器内接触问题导致电量检测出问题,今天开始拆解试试能不能恢复。

开工
后面板拆除
简单找过网上拆解图文,后面板拆卸从目镜部分开始,目镜下两个螺丝,底部LCD显示下方两个螺丝,左肩部放大缩小出一颗螺丝在胶皮下,右侧一颗螺丝也需要撕开胶皮。

前面板拆解
前面板拆解稍微摸索下,原来需要拆开胶皮才能露出主要螺丝。

上盖拆除
要点 两侧两肩固定肩带下各有一颗螺丝,USB接口板拆掉更容易看清固定结构。

图片上镜头盖固定圈不必要拆除

触点修复主过程,所有接口,拆出重固定,所有触点都拆了用准备的日产接点修复剂喷擦,重点后面板power on/off开关清洗。power on/off 开关可以取出仔细清理,井年岁月使用的时间比较长,触点表面有氧化现象。

清洗后面板power on/off 开关

重新固定后第一次开机,电源power off 不能关闭,静置一夜,第二天早起再开机,机器恢复置出厂状态,重置了日期,后面一切正常,久违的电源显示满格状态,目前使用几次,还是满电状态,电量检测应该已恢复.

此次维修过程分享出来,希望可以帮到有同样问题的Canon 5D的忠实用户,尽管它已过时,但是它出的色彩还是很有味道。

5D样片 三亚湾日落

网友:
5D还可以好好用的,没有过时

6D用户瑟瑟发抖

网友:
跨界的技术大神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0几年D100玩得很开心,后面放着就坏了

网友A:
一代经典神机  是全画幅的吧?

网友:
前不久才把无敌兔拆开清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代经典神机  是全画幅的吧?

是全画幅

网友:
一代经典神机

网友:
我的无敌兔也应该清灰了。

网友:
只要效果好,没有过时一说。放大后的画质,手机没法比。另外,楼主的指甲好销魂。

网友:
原装电池也老贵呀

网友:
·~好的照片,靠的是机器后面的脑袋,再老的机子发挥好了不比最新的机器差

网友:
五弟真的很不错

网友B:
拆修这个需要胆大心细,还要看心情,时间要充足、没有人打搅。

网友:
恭喜楼主,老5d赞一个

网友(2024-05-01):
引用 网友B:
拆修这个需要胆大心细,还要看心情,时间要充足、没有人打搅。

的确讲的没错,过来人,这玩意一不留神就多出来点小玩意,所以,不断不同角度拍照也很重要,抱歉点支持点错了,没法取消,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