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LED高亮彩光多功能智能测电笔,分析其原理

楼主(2023-07-18):
看着新型验电笔不错,一直想要一个玩玩,主要是看中它能测电线断点,最近TB上降价了,趁有红包,买一个吧。说是红包吧,也没用对,发帖时才发现,原来红包是这样用的,自己手里的红包竟然没用上,不管怎样吧,不到2元也不算贵了,谁让咱那么想要它呢。

下边拆它,并分析原理,边看照片边说。

用了红包不到2元,如果不心急要的话,再等个大一点的红包,可以几毛钱到手

拆开,比传统的电笔要复杂哟

弹簧的形状怪怪的

3颗纽扣电池

电池型号台灯下边不太容易照清楚

整个电路板

这部分是管绿灯的,测低压和通断

换个角度观察铜箔走向

跑线路

这部分是管红灯的,测高压,测火线220V时红灯亮

再看一下整体线路

背面电路

下边是跑完电路绘制的电路图。

基本的测试功能如下:
1、测地线或零线时,绿灯亮,如果绿灯不亮说明地线或零线没接好,可能有断线的地方,或地线根本就没有接。
2、测火线时,红灯亮,绿灯同时也亮,如果只有绿灯亮说明火线上没有220V电压,如果两个灯都不亮,说明火线没接好或有断线的地方。
3、测导线的通断,一只手接触导线的一头,另一只手按平时使用电笔的方法去接触导线的另一头,如果绿灯亮说明导线是通的,如果不亮说明导线有断线的地方。
4、找断点(不拆线皮),利用感应原理,在导线一端加上一定的交流电压(可以是220V),用电笔沿导线(非接触)外皮从220V端往前走,这时绿灯亮,到不亮的地方就是断点所在的地方。

补一个测试视频 https://haokan.baidu.com/v?vid=13147987680624783715&pd=pcshare&hkRelaunch=p1%3Dpc%26p2%3Dvideoland%26p3%3Dshare_input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A:
可以测充电线断点吗

网友:
红包有点小啊~

网友B:
这种:原来和螺丝刀接触的铜帽子焊得歪了,我补焊了下,结果更难看了,铜皮都焊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测充电线断点吗

单独给其中的某一个线加上220伏交流电应该可以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原来和螺丝刀接触的铜帽子焊得歪了,我补焊了下,结果更难看了,铜皮都焊掉了。

你电路图好像是画反了,红LED直接在VCC的,绿LED是直接接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电路图好像是画反了,红LED直接在VCC的,绿LED是直接接地的。 ...

反复对比过,就是这样的,接在发射极是不对,不过这对这个没什么影响。

网友:
买了几只还是挺方便的。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复对比过,就是这样的,接在发射极是不对,不过这对这个没什么影响。 ...

又分析了一遍,你电路图还是有问题,你这图,绿灯无法测通断呀。 笔尾是电池负极,你这图从笔头到笔尾接根导线(测导线通断)绿LED不会亮吧?

网友:
學習啊,楼主觉悟真高

网友:
谢谢分享,看图主要是靠一个595的贴片电阻降压的,Q1的耐压也很关键,否则595电阻或PCB受潮会感到酸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分析了一遍,你电路图还是有问题,你这图,绿灯无法测通断呀。 笔尾是电池负极,你这图从笔头到笔尾接 ...

笔就是亮的,改天拆开再看看

网友:
不错 画出原理图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分析了一遍,你电路图还是有问题,你这图,绿灯无法测通断呀。 笔尾是电池负极,你这图从笔头到笔尾接 ...

拆开看了,就是这样的,没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了,就是这样的,没错啊

把你电路板放大 照一下,发上来让大家看看你的管子是怎样安装的,两只脚朝下,字朝上,左边是基极

网友:
学习了,数码论坛牛人太多

网友:
看着功能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了,就是这样的,没错啊

@gdszyrx

看了25楼的解释,终于明白了。如果电池正极是笔尾就可以解释通了,你测一下,你的笔尾是不是接的电池正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