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接口更齐全,LMP Type-C 八合一多功能扩展坞拆解

楼主(2023-07-18):
拆解一个洋垃圾的type-c的扩展埠    LMP 的扩展埠  一共8个接口  外壳接口看看

主板正反面看看

主要芯片还挺多。

插到手机上接优盘灯亮,就是不能读取数据。有没有会修的大师指点指点怎么搞啊。

网友:
芯片级维修,很难啊

网友:
做工还不错啊

网友:
真的多功能啊

网友:
看上去做工不错,使用稳定不?功率足不?

网友:
这个本质上是两块拓展合一吧,一个负责HDMI和rj45和sd,一个负责上面那一路和三个USB

网友:
功能真多啊

网友:
扩展坞功能挺多,做工看着不 错

网友:
质量很好啊

网友:
typec 扩展的功能非常丰富多彩 ,还有的转换VGA, 声卡等

网友:
接口越多,耗电越大,不知道手机供电够不够?

网友:
看到这个款的绿联要卖200多,坏了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