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凹面电磁炉比平面好太多了。拆个刚买的低端货,新飞的

楼主(2023-07-18):
自煤气改用了平面的电磁炉炒菜,总觉得没那味了。
最近75的pdd凹面电磁炉用了两天,感觉又来劲了,还是过去那个味啊,
和平面比起来真是好太多了,平面的实在太费油了。
早知道应该多花两百买个变频的了,现在这种小火易糊,只适合大火快炒。
罢了,对于这种廉价货,估计不出一年,igbt也得炸。
家里旧的杂牌平面电磁炉,几年前就炸过一次,标称2000W,实测1200W。
换了块拆机igbt,功率调到1500W,好几年了都没炸过。
下面是河南新飞牌,是从佛山一家工厂寄来,又一贴牌货。

老掉牙模具

低端货,做工也就这样了吧,希望不要渗水到里面。

手指顶进去,没用。

少装一个罗丝。

罗丝位置的设计,正面看认为会渗水,拆开看了下又觉得还行,应该不会渗水吧。

楼主:
有些照片传不上来。

强磁没反应,外壳是铝或不锈钢?

低端货居然有地线,难以置信啊。

磁条只有可怜的6根。

20的,很密,拆前以为会很疏。

还有照片传不上来,就这样吧。
前几天拍的那时候天很热,很多没细拆也没拍。

关于功率:
我的标称3500W,他店里还有个标称3000W在价钱上便宜了10元,不知实际上有没有区别。

开3500,电表显示1.97kw。
开3000,实际1800W左右。
开2000,1.54kw。
开1000,1.3kw。
最低档500,加热几秒又停几秒,没法测。

用的锅是自家的不锈钢薄锅,功率上不去,就算上去估计也增加不了多少。
而他送来的铁锅只有1.6斤,总担心会不会是化工桶做出来的,所对一直没敢用。

网友A:
电磁炉要大功率才有煤气炉的味道,而且还要是连续加热式的火力才均匀。
煤气炉一般都有4KW,2100W的电磁炉相当于用蜡烛煮菜。
我的苏泊尔平底不粘锅都已经用成了凸底锅了,没有半两油都铺平不了底面。

网友:
大功率就怕会跳空开啊

网友B:
不是凹面的电磁炉就一定好用,而是商用大功率的电磁炉好用。
3000w以上的商用电磁炉要比标着2100w实际只有1600w的电磁炉功率大一倍左右。
线圈大 ,功率大,转换效率高,自然就好用的多。

网友C:
对新飞没一点好印象,用过新飞热水器,一年不到传感器坏了,换过传感器又用不到几个月电脑版程序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要大功率才有煤气炉的味道,而且还要是连续加热式的火力才均匀。
煤气炉一般都有4KW,2100W的电磁炉 ...

可能因为我用的锅薄和菜少吧,2000W还行吧。
而且以前用煤气炉也很少调至最大火,
因为家里老人总担心会"上火",总爱小火加水“翻炒”,
炒得那肉又老又柴,我们只能迁就他们。
大部份都应该喜欢大火大油不加水,炒几分钟出锅那种,也包括我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凹面的电磁炉就一定好用,而是商用大功率的电磁炉好用。
3000w以上的商用电磁炉要比标着2100w实际只有1 ...

平面的费油,火力太分散。除非花几百块买个上等货,否则在低端系列里面,感觉凹面要比平面好。

网友D:
我觉得凹面电磁炉也是一个发展方向,希望有大厂跟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凹面电磁炉也是一个发展方向,希望有大厂跟进

没错,入乡随俗。
锅不能随便搭配是个大缺点,希望行业能统一一下.
而且平面锅费油,油吃太多对身体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新飞没一点好印象,用过新飞热水器,一年不到传感器坏了,换过传感器又用不到几个月电脑版程序出问题 ...

论为杂牌了,还出现好多贴牌

网友:
电磁炉确实不好烧

网友E:
我怎么看着线盘还是平面的呢?

网友F:
耐用品还是买个差不多用才好,功率大出问题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怎么看着线盘还是平面的呢?

正面拍照是这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耐用品还是买个差不多用才好,功率大出问题多

对,下次买个好点的

网友:
看线盘是平面的,倒是铜线盘。

网友:
凹面和平面的各有各的优劣势,平底锅的话就无法使用凹面的了,其实这个还是看个人的锅子的情况

网友:
凹面的,有多少锅配套?

网友:
煤气的不好用么,为毛要换个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