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怎么清空颗粒,要怎么操作

楼主(2023-07-18):
兄弟们清空颗粒要怎么操作啊?什么个意思呢

网友:
我刚看可下2258xt的开卡软件没有这一项 你发下你用的软件选项

网友:
是不是擦除颗粒内容?我也想要这种软件

网友:
是不是要专用的设备?

网友:
每个主控的都不一样

楼主:
我手上的这几个固件请问在哪清空呢

网友A:
不同主控清空的方式不同,不过无非就是几个选项,慧荣主控的优盘,pretest选erase all block,过一遍就清空了;慧荣主控的固态,pretest选1、不参考原厂坏块 ,过一遍就清空了;银灿主控有强制擦除的功能;安国主控的这个功能,直接就叫“清空”。

总之不同主控,就找接近功能的选项就可以了

网友B:
UFD_MP文件夹里打开setting.set, 在option栏目底下结尾处加一行ENABLEERASESYSTEMBLOCK=1

打钩点开始,过一遍就清空了。
不过开卡的时候切记把这个勾取消掉。

网友:
围观学习中,顺便赚家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UFD_MP文件夹里打开setting.set, 在option栏目底下结尾处加一行ENABLEERASESYSTEMBLOCK=1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主控清空的方式不同,不过无非就是几个选项,慧荣主控的优盘,pretest选erase all block,过一遍就清空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主控清空的方式不同,不过无非就是几个选项,慧荣主控的优盘,pretest选erase all block,过一遍就清空 ...

谢谢范范

网友(2024-02-22):
原来这样清空,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