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老房铸铁排水管更换方案讨论

楼主(2023-07-18):
老楼铸铁水管马上要穿了 ,不可能整栋楼一起换,只能单独换自家的,施工的时候还要和楼上打招呼,施工时间不能超过两个小时。我个人动手能力比较强,满屋子都是工具,典型的工具人,但是PVC管道活确实没干过。本来打算找别人干的,但是看过很多施工队更换的案例,全部都是在天花板旧管留个10来厘米,然后在旧管子上面套pvc排水管,我认为这个方案治标不治本,一旦旧管彻底腐蚀烂掉又会漏水了。

这个铁管的外径是93毫米。通常PVC110外径的排水管壁厚都在三毫米左右,那么它的内径就是110减去6毫米左右。目前打算是把旧管子锯掉,顶部留个5厘米根子,重点来了,不在旧管上生根,我把这个不锈钢法兰管套上去打四个塑料膨胀塞固定到天花板上。然后 把新买的PVC管套不锈钢管上去用抱强力抱箍锁定,新排水管套一个伸缩节,然后就是三通110变75再接一个p型存水弯,最下方是110变75与地板孔面衔接。

为了防止意外,这个还是打算搞一个临时接水装置,万一楼上冲水你咋办呢?

欢迎大家讨论,欢迎大佬指点。

网友A:
还是联系楼上的统一换吧

网友:
这个在墙角,操作起来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联系楼上的统一换吧

这个没办法做到的。老房子没有物业公司的。没有人管的。现在都不是邻居了,都是租户,你根本没办法搞。

网友:
有方案了说下,跟我家情况一样,学习学习

网友:
就按这个方案办理。楼上渗漏再说,做好预防,不会有太大损失。

网友:
更换水管不是要整栋楼配合不?楼上有倒水就麻烦了。

网友:
感觉没必要换,就你已家换没啥意思,再说啦,铸铁管和PVC接头不太好处理的,即使要换还是换铸铁管吧,接头好处理。

网友:
楼板内的管道如果没有办法处理,以后还是会漏水的;要处理楼板内的水管,就必须处理楼板。。。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
你这个方法也是不治根啊,毕竟是用接水斗来接水的,还是有可能飞溅到楼板上,再渗透到边上位置,我觉得还不如像施工队那边,留个10厘米,然后转接PVC,一来可以防止渗到楼板里面,再来可以防止以后再次接管,如果短了的话以后不好搞,一般铸铁管锈通都是从下面开始,顶部会好一点

治根办法是全楼一起换,试试看看找社区,让社区出一部分旧楼改造资金和协调一下呢

网友:
     这个很难处理的,封口处密封好很难做到,等漏了再说,说不定又能顶几年,我建议你把外皮打磨一下,用加厚铝膜贴纸层层包住,就算管子有裂缝一样漏不出来。实在要截断就搞个PVC排水管,像下图的,上面插进来,下面插进管子里。

网友:
质量好的铸铁管寿命很长的就是容易积垢能不换就不换,实在不行可以做个模壳整体灌浆比用PVC靠谱

网友B:
忘说了,做模壳是可以分段

网友:
建议你还是用补漏那种快干胶,包住外壳,这个最简单,最容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忘说了,做模壳是可以分段

看来你是个高手。.....我们这铸铁水管全都是垃圾。都是几十年前的东西。不是正规产品,壁厚两三毫米,而且厚度不均匀,到处是沙眼。

网友C:
这帖子我看了都头疼,因为我们家铸铁下水管也是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帖子我看了都头疼,因为我们家铸铁下水管也是漏水。

没有别人会来帮你帮你,只能靠自己。老房子没物业公司,没人管的。

网友:
看到装修公司都是留一段铁管,然后套上PVC管,在重叠处加热一下PVC软后基本贴合铁管,再注入密封胶就不会漏出臭气,采用不锈钢落水接头怕是会有臭气溢出。

网友:
施工队的做法都是经过长时间考验的,不是特别懂行不建议乱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是个高手。.....我们这铸铁水管全都是垃圾。都是几十年前的东西。不是正规产品,壁厚两三毫米,而 ...

高手不敢,就一普通的机修工,平时接触的工种多看都看会了,生铁管还有一种修补方法就是灌铅,一般用于地下管快速修补是可以承压的,因为有铅不能用于饮用水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