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经验丰富”害人啊

楼主(2023-07-18):
路过某装修现场,得到一个双面疏散指示灯。不锈钢的超薄大概六毫米厚。好奇心驱使下想看看点亮的样子,实际上公共场合随处可见,通电就是闲的。按照“经验”通电前得先拆开看看里面有没有问题,小心使得万年船嘛。还重点查看了电源入口处   棕蓝色线,有整流桥保险没烧不用说了交流电220肯定没事儿。当然了这是烧了以后的照片。没有发现毛病通电在一小阵哧哧拉拉的火花中烧黑一片。
这也是清洗后的。对着灾难现场研究了一阵子没发现啥线索。这个DC /DC 芯片不知道被烧坏了没有无聊中撇了一眼后盖上的标签,艹不烧才怪事。上传最后这个带标签图片废了牛劲了,老是失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有打码赛克的原因。反正打上就能传上了。

就这了样吧,烧了就烧了抽空再“研究”万一修好再丢一边吃灰。

网友:
实际上公共场合随处可见通电就是闲的,没想到通电电压不是220V的

网友:
惯性思维就是220的,没想到竟然是24V直流的。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一般都是220的

网友:
很多人被整流桥迷惑,一看就觉得是220输入。但有时候整流桥为了正反插随时能用,不用去区分输入的正负极,方便接线。

网友A:
还是经验不够

网友:
一般都是2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经验不够

是的。经验丰富上加引号的就是这意思

网友:
24∨DC,给供220ⅤAC,不烧才是怪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经验丰富上加引号的就是这意思

经验就是在失败中成长

网友:
“经验丰富”

网友:
原来里面还有降压电路,外观看上去都是直接接入220V电压的

网友:
撸主果然"经验丰富"啊...

网友:
焊工有点差,很容易触地啊

网友:
厉害,直接上220V。安全电压。

网友:
公共场所这类灯都有应急照明的要求,24V还算常见

网友:
应急指示灯是在停电时使用的,接的是消防电源

网友:
不合规,没内置应急电源

网友:
X宝里买了几个LED机床灯,写着DC 24V的,来了工人直接接到机床上用了半个月才发现机床是AC220V供电的,居然没烧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