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被输出端电池接反损坏的无治ZK-4KX电源模块

楼主(2023-07-18):
这个无治ZK-4KX电源模块被原主人因输出端电池接反烧坏了,故障是电压无输出,电流有显示,见第一张图,主芯片用的是FP5139,怀欵主芯片烧坏,即在网上买了该芯,昨天到货换上,故降依旧,把两个LM358也换了,没任何作用。说明故障不一定是这几个元件造成的。没办法只能用笨办法跑电路,电压沒输出而电流有显示,电流反馈电路肯定有问题,先从电流反馈电阻查起,起先沒有怀凝它有问题,但因有二个LM358,不知那个是负责恒流的,从电流反馈电阻查起是最省事的,结果用万用表通断挡一测电路板正面左下方那个斜装的25毫欧电阻,发觉不对劲,蜂鸣器不响,用电阻挡测有50多千欧的电阻,确认肯定坏了,手头没有相阻值的电阻,但有50毫欧尺寸相同的电流取样电阻,二个并联换上,通电有输出电压了,但输出电流还是5A多,显示过流保护,继续顺着电流反馈电阻往前查,发现是通过R18电阻与左上角的LM358的5脚相连,该电阻标的阻值是100欧,实测5K多,肯定坏了,拆下换上好的,通电电压能显示输出值,空载电流显示为0,短路输出端,显示衡流值,电压相应下降,表明已经修复。

网友A:
看上去那些贴片电阻都拆了一遍?其实没必要拆下来,在板子上测阻值不比原来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那些贴片电阻都拆了一遍?其实没必要拆下来,在板子上测阻值不比原来大就行 ...

没有,是在板测了有问题换的。有几个焊盘本来就是空的,跟原主人确认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那些贴片电阻都拆了一遍?其实没必要拆下来,在板子上测阻值不比原来大就行 ...

其他几个电阻电容是换LM358时吹动过了复原的。

网友:
5KX的路过,也是输出端接反,取样电阻烧坏了。找厂家技术聊了下,排除了几个元件后直接换取样电阻就OK了。

网友B:
说明在输出端装个防反接二极管还是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在输出端装个防反接二极管还是必要的。

在输出端装有一个二极管,阳极接输出端负,阴极接输出端正,有一定的防反接作用,当时也烧了,原主人换了一个。

网友:
无治和睿登没法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