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凌小钢炮MMA-200电焊机简单试用

楼主(2023-07-20):
为了焊几个花架,到处借电焊机也不方便,咬咬牙花了大价钱(到手210元左右)买了一个瑞凌的小钢炮系列mma-200电焊机套装,到货拆机试用。

就是这个

还送了一个塑料机箱及几根焊条

我买的是4米焊钳+2米地线套装,全家福

先来看下外观

高14.5cm

宽8.5cm

长21cm

与烟盒大小对比

提手及底部,这个底部参数懂的自然懂,我是不懂,,,

标称1.5㎡的电源线长2.3米左右,

套餐所配的焊线直径约4.6mm折合16㎡,刮开一看毫无疑问的铜包铝,焊钳也镀铜的,及很简配的地线夹,这些外设只能说可以用,,,,

快接头直径为8.8mm

拆机看看,此处有塑料做一定的绝缘及风道作用

对应的外壳也有一张塑料片贴于此处做绝缘隔离作用

俯视图

正面

背面

输出连接排为铝材,厚度1.7mm宽15mm,折合25㎡,对于这种小焊机载流量也够了,铝排散热器处应该还有2颗功率管,忘了拍照看

主滤波电容为400v560uf,

2颗igbt功率管为英飞凌的gp4063d,右侧散热器上还有一颗型号为d35sb100a的整流管

简单看下控制部分,

以下做个简单的焊接测试

空载电压71v,起弧不是那么难起,

最大保护电流135a左右,超出就关闭输出

这个焊机最小调节电流为29a,最大电流只能到117a左右,也就是调节100a以上最大也就117a,其他电流乱看,只能说焊接时的电流与电焊机显示电流基本相差不大,并且焊接时并非恒定的电流而是与负载持续率有关,

上个焊接视频,这2视频我都忘了那个是用2.5焊条测试的,那个是用3.2焊条测试的

简单测试下来,参数与铭牌标示的基本一样,没有虚标,纳闷的是最大电流为110a,那么型号为什么定义为mma200,给人的感觉就是此焊机最大电流为200a,,,,

使用感受:
外形小巧,便于携带,价格一般,
2.5焊条焊接起弧容易,长时间焊接应该没有问题,3.2焊条能焊,起弧比2.5的困难一点,不过起弧后不容易断弧,至于好不好用就不好说了,,,,
测试时连续烧了10来根焊条没见热保护,可见大厂的东西还是值得信赖的,
家用焊焊花架桌椅板凳完全够用,甚至焊个小彩钢瓦雨棚也能胜任,再大的焊接环境下建议买更大型号的电焊机。

最后有个疑问,空载与焊接时为什么电压极性会变化?懂的大神科普一下

谢谢观看,,,,

网友:
210 的价格不高,大品牌的做工是好点

网友A:
这是瑞凌?看设计用料不太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瑞凌?看设计用料不太像啊

正宗的瑞凌焊机,官方旗舰店买的,

网友:
做工还行的

网友B:
为啥有的图片电流数码管显示让人费解,有的图片干脆不显示电流?另外电容才一个,够吗,拆下测量是不是实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有的图片电流数码管显示让人费解,有的图片干脆不显示电流?另外电容才一个,够吗,拆下测量是不是实标 ...

数码管显示频率的问题,所以旁边我加了字幕,电容应该没虚标,毕竟是正规大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数码管显示频率的问题,所以旁边我加了字幕,电容应该没虚标,毕竟是正规大厂, ...

大厂也不应该这样搞有缺陷的产品,那怕是低端机,那样只会带来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厂也不应该这样搞有缺陷的产品,那怕是低端机,那样只会带来差评。

人眼看是显示完整的,拍照就这样,这不是缺陷吧,数码管显示的特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眼看是显示完整的,拍照就这样,这不是缺陷吧,数码管显示的特征吧, ...

原来如此。。。除了机器型号乱标,其它没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宗的瑞凌焊机,官方旗舰店买的,

哈哈,瑞凌现在也向利益屈服了,连焊把都是铁和铝做得了,焊机内部也没什么铜了,看着做工还真不错,我还以为是高仿,没想到是正品,只是用料有点精简了,这样的焊机也就偶尔家用,焊多点时间估计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厂也不应该这样搞有缺陷的产品,那怕是低端机,那样只会带来差评。

数码管显示还真不是缺陷,现在的数码管都是扫描显示,每次只亮一个笔画,所有笔画轮流显示,利用人眼的视觉暂留现象,人眼看着就是正常显示,拍出来就可能看着不正常,这不是毛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显示还真不是缺陷,现在的数码管都是扫描显示,每次只亮一个笔画,所有笔画轮流显示,利用人眼的视觉暂 ...

这个机器电容只有一个,容量才400多,逆变焊机很流行吗?。。。。。。。。。俺大焊109包邮,买来因三个虚标的电容发过帖子,后来担心这3个假包皮货的容量会快速下降,自已动手更换真实容量的电容,用了一年多了,还好没坏,焊2.5没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电容只有一个,容量才400多,逆变焊机很流行吗?。。。。。。。。。俺大焊109包邮,买来因三个虚 ...

大焊的焊机我邻居买过一个,不容易起弧,还容易断弧,还是250的,焊接无力,感觉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焊的焊机我邻居买过一个,不容易起弧,还容易断弧,还是250的,焊接无力,感觉不好用,, ...

想起弧先拖几下,发热了就起了

网友:
210块的大品牌这样不错了,讲究的话自己换铜线

网友:
在哪里买的,是全套210吗

网友:
以前虽有专业学过,但学时紧,没真记到脑子中,只能网上查下拼凑不一定正确解读
按我国规定交流电焊机的空载电压不得超过85伏,直流电焊机不得超过90伏
所以直流电焊机空载电压一般在60~80V之间,可以理解这个较高的电压方便引弧或起弧
直流焊机有正接和反接法,因电子的流向是负极到正极,因此电弧产生的热量分配上,偏向正极
以前看电子期刊,有介绍特种焊机使用了专门的引弧电压生成电路,可以的起弧时提供较高的引弧电压,并提供稳定的细小电流
当然作为电流型控制的焊机,空载电压高,带载后电压下降也自然正常,高的空载电压适合起弧
至于起弧后正负极电压反转,有可能是因为焊机电流规格较小,如果工件较大,
焊条接正极引弧时,也更容易焊条放电端先行融化,改善因焊机输出功率不足导致常见的冷焊条引弧初始粘连断弧问题,引弧成功后反转电压
让热量集中到工件上,方便工件金属材料层得到足够热量和焊料熔池融合,大体是这些思路

网友:
楼主是用了优惠券到手210的吗,我看旗舰店250多

网友:
还有这么小的焊机?家用偶尔用一下应该是可以的。上次临时用了一次电焊(第一次用),起弧可太难了(技术不好),以为电流没调好,使劲调大,可以起弧了,焊个4厘米焊缝,直接烧个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