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记录一下失败的A77拆机换电池经历

楼主(2023-07-18):
A77电池不太耐用了,准备换一块,参考了网上教程,说是用刀片划一下,再用撬片去拆。先是试了用吸盘,结果把屏幕玻璃给分离了,中框没动,用刀片沿边框周围划了一阵子,好不容易塞进薄薄的塑料片,后来给掉出一厘米左右的细条(中框边缘断掉的),可能是刀片用力割断了?后来用美工刀竖着插进后盖和中框间,听到了卡扣打开的动静,最后大力出奇迹,然后就是 屏幕有黑斑,后盖有变形。查看了一下结构,中框上沿比后盖要多出来一些,通过卡扣嵌入后盖中,用刀片划的作用应该是找到一个缝隙,再用翘片或其他工具撬出中框。

网友:
为下一次成功做好了准备。

网友:
还好不是很贵了。不然得心疼死

网友:
现在的卡扣盒结构五花八门,没打开前你真不知道其结构,要无损打开根本不可能

网友:
对付卡扣只能大力出奇迹。
有些卡扣是内外结合的双重锁定,你扳哪一个方向都不对。只能靠塑料形变硬拉。把塑料加热到七八十度会容易拆一点点。

网友:
拆多了就熟了/

网友:
拆多了就熟了,下次会成功

网友:
这时候就体现出欧盟新规的重要性了

网友:
我换的时候把屏给弄坏了

楼主:
屏幕也坏了,以后拆机除了看教程,还可以先淘宝一下配件,看看图片,说不定会有帮助

网友:
热风枪或者电吹风先吹吹再拆。

网友:
多拆几个,可以摊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