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本田思域车机,有谁知道怎么解码的吗?

楼主(2023-07-18):
堂哥从四儿子店的朋友那里弄了台车机,说是思域的,并自己买了尾插接好喇叭和电源,但没有声音,以为是坏了,于是就拿给我看能不能修。刚开始他去问过修家电的,据说是功放坏了,修好要200大洋。。。。这修理的够黑的,200可以买个新的车机了吧?

到我手上反复测试,发现开机是有声音的,也就是按键音,是通过喇叭发出来的。等到播放歌曲或者收音界面,时间过了大概15秒多就不出声了,怎么弄都不行,彻底断电再开机又重复这种现象。还有个奇怪的现象,FM收音搜不到任何台,接了天线也是全显示无信号,mute静音键一旦打开就无法取消,必须断电重开机才恢复常态。再后来我堂哥问别人说要解码才能正常使用,有谁知道怎么解码的吗?

▼尾插和天线都有了

▼7寸触摸屏,开机键都是触摸的,长按开关机。

▼先锋代工的

▼主界面就这样,可以连接手机蓝牙和插U盘播放,我自己焊的USB母座插上去能正常播放,但没声音。喇叭红X请忽略,那是另外的状态下我按下mute键的,按下后只能断电再开机才能取消。

▼软件版本信息,不知道能不能自己找固件刷机解锁?

▼壳子挺大,里面很空旷,如果将电路板做成立着,那车机完全可以做得很薄,给车子节约点空间不香吗?

▼屏蔽罩是卡上去的,直接抠下,处理器和屏蔽罩之间有导热贴。

▼Qualcomm S3718,车机的大脑,类似手机Soc集成了多种功能和接口。

▼左边的南亚512M内存,右边的也查不到详细信息。

▼这个芯片也看不懂型号

▼F8602射频接收芯片,看样子应该是接收GPS信号的。

▼CSR8311蓝牙芯片

▼AK7757VQ音频信号处理器

▼RTQ2115A USB充电控制芯片,支持多种协议。最高输出5V 3A,旁边的8脚芯片不认识。

▼SM8S24A瞬态抑制二极管

▼背面没多少东西

▼功放模块TDA7851L,还穿了个铁马甲,不拆下来都不知道功放型号。

▼下面拆面板

▼屏幕主控Atmel的MXT449T-T

▼按键背光灯,最上面的电源键绿色,下面的都是白色。

▼屏幕面板型号,innolux是弯弯的群创光电。

▼蓝牙天线这里还有个窗口,外面用塑料贴纸贴着。

折腾一番没结果,有谁知道怎么弄的说一下,实在搞不定就还回去

网友:
这个需要跟车子的主控制器连接通信,相当于解码,独立不能使用。

网友:
网上找找资料

网友:
做工很不错,就是内部太空旷了,高度集成了,做小又显得不值那个价格,哈哈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没看到USB接口呀

网友:
淘个can解码器就好了,你这看起来还是安卓的,万能宝也有破解服务

网友:
很多修家电的就是只知道换电机电容加制冷剂什么的那种   但凡修个电源板或者电视主板都不会了

就是要CAN bus通讯吧没有密码的        只有大众 奥迪 宝马  菲亚特什么的就喜欢搞密码

但是放一会没声音就是机子问题   没CAN通讯只是会限制播放时间和限制某些功能不能用而已

网友:
找4S店的朋友问问。一般来说是需要CAN通讯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A:
上万能的宝,我以前大众车机没有开机密码,就是在宝上破解的。

网友:
帮顶一下,估计T宝应该有收费破解的

网友:
这个看起来还挺不错的

网友:
现在高级点的系统都有总线,DIY门槛越来越高啊

网友:
这个搞好了家庭一般听听歌曲还是蛮好的。

网友:
得使劲折腾

网友:
一般来说是需要CAN通讯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万能的宝,我以前大众车机没有开机密码,就是在宝上破解的。

大众车机开机密码上4s店帮忙查一下就行,机身序列号的最后几位

网友:
机器做工不错
LZ 拆解的很详细

网友:
楼主,我有一个大众车机,有面板,自己DIY出来很漂亮。不用解码可以直接用u盘和SD卡听歌。收音机也可以用。(不解码听1个小时会自动关机,重新按一下可以再听1个小时)。解码后可以连接蓝牙听歌,且不会1小时关机。
大众车机非常成熟,尾插、解码线,随便买。好改的很。

网友:
6686收音芯片,可以玩玩FMD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