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了一套检测锂电池的工具

楼主(2023-07-18):
最近总和锂电池打交道,手里也没个仪器。太贵的又不想买,犹犹豫豫的发现了几种模块散件,就组装了一套,一个是五口冲充电,五口放电测容量。一个是毫欧表。知道个大概就行,起码好坏能分出来。充放电用的电脑电源,结果有个电容鼓包了,还得过两天开工。亳欧表用4056充电,充电口还没想好用啥,看网上有Typec的胶口,就是好几块钱,犹豫中。总成本近百元。

网友:
要精度就得多砸钱买好料。

网友A:
玩吧,不贵

网友B:
type c接口我是找不要的小电器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ype c接口我是找不要的小电器拆

主要是充电口怎么固定在内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吧,不贵

手里还有一个微波炉点焊机,算齐活了,哪天来个全家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充电口怎么固定在内壁上。

我拆的是带一个小板子的,可以拧螺丝。不行就用胶水粘吧

网友C:
电池用着用着,就觉得用就是了,不行就换套新的。太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用着用着,就觉得用就是了,不行就换套新的。太累了。

花钱当然省事了,收的都是旧电池,榨干最后一卡能量。

网友:
这个真的是简单粗暴啊,直接并了一排

网友:
不求精度图省钱,自己DIY也没有问题。

网友:
这套工具够厉害

网友:
这么多口。准备做电池包啊

网友:
diy工具玩玩可以,正经干活还是买成品比较好

网友:
C口外壳是可以焊锡的,直接买C口母头,外壳背面焊在洞洞板上,针脚直接飞线就好固定了,或者看我改充电器的帖子的方式也可以

网友:
想玩好的就得多花钱啊

网友:
用安鑫的智能充电器板做过4位的,后来有论坛魅色再也没动力了

网友:
这工具也能弄出来 ,够厉害。

网友:
这是大工程~~
LED容量测试误差不会太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