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0-30V,0-10A可调明伟做zvs感应加热电源,居然不热?是不是电流小了?

楼主(2023-07-18):
用0-30V,0-10A可调明伟做zvs感应加热电源,居然不热?是不是电流小了?电源短接电流都调不了,是不是电源坏了?

网友:
ZVS 没起振吧。。。。。

网友:
没有工作,空载电流也不止0.1

网友:
这个电流没起振

网友:
10A的开关电源够吗?

网友:
这典型的ZVS 没正常工作吧。

楼主:
怎样才能起振了,求解答

网友:
看原理图啊

网友:
再检查电路吧

网友:
     先接通电源,再接ZVS,ZVS查故障可以把漏极断开,测栅极电压正常,一般就正常了,调试时候可以弄个合适的小电感负载,调试好了再换感应圈

网友:
你不是说电源断接,电流都调不了,先缺定电源是不是好的,接个12v灯泡当负载试下电源吧